DELL 1318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07):
一个DELL 1318的机器,有时开机能亮,但玩一下就掉电,有时开机就掉,后来看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可能是显卡空焊,加焊了一下显卡好了,用了几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了,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不行拿下来直球。

网友:
不然就换掉

网友:
今天也有和井水的,正在研究,也是掉电

网友:
温度控制住色
拿下来重做好点

网友:
最好是换个显卡~在试试!!!

网友:
最好做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