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41T 液晶显示器开机停1-3秒灯管不亮,但有背景图象

楼主(2012-03-07):
屏用手电筒照有图像,电容也换了。请问大侠们知道是什么通病吗!谢谢!

网友:
检查给灯供电的现路   高压包的电过来没

网友:
检查PWM电路和12~24V电压是否正常?是不是需要1~3秒才正常?

网友:
我有个贴子也是LG22寸显示器的,跟你的故障一样,后来更换了高压线圈好的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是有一支灯管打火,现在不想换灯管,想改成两支灯管,请问大侠有更好的辨法吗!

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