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背光开启信号

楼主(2012-03-07):
请教液晶背光开启信号,三级管如何短接强行导通,

网友:
显示器不太懂,不过你发的这个电路三极管是开关作用,作用也就高低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BL-ON为高电平时Q406导通拉低BKLT-EN ,然后就亮了啊,三极管强行导通只要给BLON电压就成,或者直接拉低BKLT-EN的5V啊

网友:
BL_ON端接5V或3.3V就可以,灯管长亮。

网友:
就一个管子没意思..

网友:
Q406 C,E断接就行了吧,就是左边那两个脚。
或者将BL-ON通过10K左右电阻接到5V上,将Q406导通

网友:
对于高电平开启的显示器,Q406截止时灯管是点亮的。,即短接B,E极就行。对于低电平开启的显示器, Q406导通时灯管是点亮的,短接C,E极也可

网友:
栽了连根线就行了

网友:
你们说的背光都不受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