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可调电源的电压

楼主(2012-03-07):
可调电源的电压一般是0.00多少到1.多然后实现开机,中间有电压跳变,怎样看电压的跳变是哪里没跳过去,比如0.8 或0.9....都是指哪里没跑过去

网友:
找搜索搜索所有本本的上电流程帖子,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0.01待机,0.4cpu,0.6-0.8内存,0.9显卡,1cpu到北桥,1.1显示

网友:
维修久了就知道了,反复跳变几下,不同机子还有点点不一样!

网友:
反复跳变几次

网友:
每台机器都不一样,需要自己总结的。时间唱了就好了

网友:
其中会有几次跳变的,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