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2200高压条 的开启信号

楼主(2012-03-07):
DELL 2200 外接正常  可以正常进到 系统   怀疑是屏的问题 = =!  屏的灯管可以点亮  高压外接灯管 不亮高压换了也  还是不亮  求怎么样飞开启信号  供电什么都有了 可以找到 17V 3.3v 5v  一排引脚 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开启
穷B 手机照相不能

网友:
3.3v就是开启信号,这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  原高压 上面改
用通用的高压条改了
剪掉到一根一根找 = =!

嗯,改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