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5CH 不开机,通电绿灯3秒后黄灯 马上就灭 重复

楼主(2012-03-07):
测电源板12V5V都正常,显示器偶尔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
n你检查哈 灯管和高压包    都有可能

网友:
灯灭掉时检测5V12V有没有跳到、、还有开关,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晚上补焊了 下驱动板,试机又正常了,准备明天再试机一天,看还出问题的

网友:
现在又开不起了,看来只有换驱动板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