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的难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2-03-07):
维修一台电脑,更换电源后能启动到桌面,客户要求重装系统.

拷镜像文件进去 还原重启后黑屏,再PE还原电脑里的备份

还原后觉得备份的系统文件版本旧,再换系统重装

装不上了,现在是可以进入到装系统的界面,但选1 装系统 2 PE都是黑屏 可以在 PM下操作

把硬盘挂其他机子也装不上 晕鸟......各位兄弟帮支个招...

机器刚启动时的界面左上角有 联想慧盾  还有请选择要进入的启动盘

SYSTEM回车就是不能装系统 可以在 PM下操作 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说了很多也不明白到底屏幕上面是什么提示

网友:
呆久了,什么都没议题四

网友:
没看明白你到底说了啥

网友:
现在是可以进入到装系统的界面,但选1 装系统 2 PE都是黑屏
大哥看到了?

网友:
联想保护慧盾所致,应先缷载

网友:
看BIOS里有没有保护软件的关闭项,或重建MBR试试

网友:
在coms里查看一下有没有硬盘,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看是否有坏道。这种情况多数是系统文件无法正常拷贝进硬盘里面。

网友:
联想随机硬盘保护系统(慧盾)安装可以选择流动用户和固定用户2种方式,安装功能是通过开机按F4键激活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想使用硬盘保护系统的话建议选择保留系统安装,卸载该系统(卸载方式为在请选择要进入的启动盘界面按F10键输入管理员密码进入保护卡管理界面,选择卸载即可,以后开机的时候一定不要按F4,否则将再次激活安装程序),如果已经安装的话建议核实下是否安装的是流动用户呢?如果是属于流动用户的话您是否还记得安装的方式是保留系统安装还是重新分区安装的呢?如果是保留系统安装,那么卸载硬盘保护系统(在请选择要进入的启动盘界面按F10键输入管理员密码进入保护卡管理界面)后,操作系统会恢复到安装操作系统前的系统,如果安装方式是重新分区安装的话,卸载硬盘保护系统后硬盘全部数据将丢失,卸载后硬盘相当于一个空硬盘,建议您如果是重新分区安装卸载前一定要把重要资料备份出来

装有联想慧盾的机器,可以在选择系统时按Ctrl+R,再输入密码(默认为6个0)来恢复。

慧盾针对商用客户高级别的安全需求,提供基于安全芯片的软硬一体化安全解决方案。包括平台完整性校验、对设备身份识别的支持和主机入侵检测等安全服务。”

  “安全芯片是开天II代安全架构的核心,是信息安全和管理中不可绕过的硬件环节和核心功臣,开天II代提供的高级安全服务都是基于安全芯片的基本功能实现的。因此,开天II代的安全应用具有软硬件一体的特点,其安全性与纯软件方式相比等级更高。以安全芯片这样一个可靠的核心为基础,开天II代力图建立一个机密信息不泄漏,安全状态可查询,并能抵御非法攻击的可信任计算平台,并将以这个平台为核心,依靠安全问题解决方案逐步建立一个框架系统,解决用户所有的安全问题。开天II代还有一套有效的安检系统,在开机后从BIOS片开始对整个硬件和软件系统进行检查,如发现系统有未被授权的改动,系统会自动提出警告。可靠的安全服务相当于可靠的“电子钥匙”,通过用户认证管理这方便、安全的操作系统登录机制和数据加密以及密钥集中的管理来实现完整的身份识别,并且可以灵活配置每个用户的登录方式,简化登录操作,方便用户对口令的使用。”

现在硬盘在低格中,不可能中断,否则后果更严重。

如果卸载联想慧盾.可能导致硬盘上的数据全部丢失.

在启用联想慧盾硬盘保护系统后,每次启动时,系统盘自动恢复。这样一来,就无法安装软件,这时需要关闭保护系统,启用安装模式,经过摸索,方法如下:

1、先进入联想慧盾保护系统,在“系统工具”选项卡中,将“隐藏启动菜单”项去掉,并设置显示时间为足够长(一般30秒足可)。确定后退出慧盾,重启电脑。

2、当出现选择启动盘界面时,按“CTRL+ENTER”键进入系统,则保护系统就可改为安装软件模式。

3、安装完软件后,要启用保护系统,则进入联想慧盾保护系统,隐藏启动菜单即可。也可在选择启动盘界面时,按“CTRL+K”键进入系统。保护系统自动启用。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现在的厂家都乱保护 烦死了

网友:
品牌机真是很麻烦

网友:
直接一点  MHDD----EASER -----在分区 --装系统 看看

网友:
联想那个得扳一下机箱上的开关

网友:
z怎么解决的?

网友:
学习一下 顺便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前面说道挂在别人的机器上也装不了,怀疑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是硬盘保护啊,U盘系统里有一个去还原卡的工具试一下吧,我上次9台机都是这样的搞掉的。

网友:
  看到来楼主做电脑行业不长时间呀。

   想当初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瞎搞。浪费时间。

现在我再遇到这种问题。只要他的硬盘在其他电脑上也装不到系统。

  那直接叫他换硬盘。  钱还是赚到的。

    还有98%的客人可能会把硬盘也留下给你。  到时自己就可以慢慢搞了。

       昨天一个客人拿了一台电脑过来搞。

    华硕M4N  M68 的板。   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坏了。

      只是他在外市买的。  不保修。 直接帮他换一块新的板。 赚了85块。

   他还把板留下来给我。

  我说出来。不是说显威。      只是说明。做生意要动点脑。太老实。赚不到钱。

      这是我个人意见。 有不同意。请无视。。

网友:
要先把硬盘清零。然后重新装,联想的机器都是有那个一键还原的,不把那个清掉,装系统会出很多小毛病

网友:
把硬盘里的数据挂到别的机器上吧数据拷出来 把硬盘低格一遍 看能不能把保护去掉 去掉之后在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