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卡的杯具还是我的杯具

楼主(2012-03-07):
一台DELL1435。来的时候我同事检查的。发现是显卡短路。今天显卡到货。他休息。我上手。。。
显卡是ATI216-0707001。焊好后机器不亮。怎么看都是显卡没过。又换了个新的。。还是没过当时就闷了。。
测所以电压都正常。上论坛下了个BIOS。还是不行。我XX他  。大爷  。的。
搬出垃圾箱,找了个旧的216-0707011.装上OK过了。 我X n      ):     难道买的都是坏的?
  本机显卡是         ATI
                       RADEON
                    GRAPHICS
                   PB3524.00
                   0842AAY
                  TAIWAN
                  216-0707001
新买的是       ATI
              PB3236.00
             0836AAY
             TAIWAN
             216-0707001
ATI的显卡难道还要看当中的型号?????   大家买显卡的时候要小心了 等以后有一样的显卡我再试试。
求加分啊。现在加分的情况好少。 我的BIOS是郁闷的DELL那个帖子下的。真的能用。看他说的化了好多时间和功夫。怎么就都没人加分。  再不加分估计以后发帖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也有可能,但我还是怀疑你是不是BGA问题,A卡本身质轻薄,温度要敏感点。

网友:
这种显卡的温度 不能太高,不要超过225.

网友:
ATI的显卡我也换了几个了,方法跟换别的显卡一样的,也都是新的,没有什么意外

网友:
换ATI显卡温度要低 太高容易坏

网友:
ATI的是不太好搞要主意

网友:
ATI  我也遇到过,紧张

网友:
显卡我不知道焊了多少了 ,不是焊的问题。ATI的我焊好多了。我放显卡的垃圾箱里就有上百个了,还不包括顾客那走的和丢掉的了

网友:
难道是买到假货???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网友:
焊盘拖完,再拖一次有铅,然后拖屏,上助焊膏,一定要少,少的可怜,在焊盘中心涂一点,然后用锡箔纸的那个白纸涂抹均匀,一定要少,只比没涂助焊膏多一点点,越少越好!这个是过华硕ATI显卡的经验

网友:
我的是CF150,上部200,下部220,

网友:
估计买到坏显卡了

网友:
买来的显卡有水分,要放在烤箱里干燥一下,再上BGA安全一点

网友(2017-05-27):
楼主买到翻新的芯片了 ,芯片本来就有问题,如果是焊台的问题你用拆机的芯片一样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