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经典故障:U61 46脚-PWRSHUTDOWN没3.3V

楼主(2012-03-07):
   T61的本  U61的46脚没有电压  换过东芝芯片  换过PMH6芯片 61脚VCC3SW电压正常  58脚电压为0  也正常    把46脚翘起来就正常的出SHDN电压3.3V了  如果把PMH7摘了  -PWRSHUTDOWN  信号脚电压正常出来3.3V  但把U28   24脚翘起来   -PWRSHUTDOWN信号脚仍为0V  问过几个同行 说是欠压或者是过温会出现这个问题。过温应该可以排除  因为U61  58脚电压始终为0  和好板对比打阻值也正常   至于欠压保护   希望同行高手能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
我碰到一个机器 -PWRSHUTDOWN这个电压不出,但是把U28的24脚挑起来, -PWRSHUTDOWN电压就3,3V了,   本以为是这个芯片坏了,可掉完以后还是这样,把24挑起来的时候待机3,5,可以出来的,
我想是不是U28的条件没满足还是后级保护了,1,条件没满足,基本上线路都量过了正常,可是怎么连上以后 -PWRSHUTDOWN这个就被拉低了呢,2,后级保护的话,就算我挑起来,待机的3M,5M是不是也出不来呀,感觉不像保护,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简单点说就是, -PWRSHUTDOWN这个信号被拉低,当挑起U28时信号正常,换一个U28还是一样,打阻值也没短。.哎头疼啊

网友:
是温控的问题,修好过一台

网友:
我这台已经排除温控的问题了
欠压的话    谁能说下 具体查哪块吗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也断线处理过,仍然没头绪掉在那里。

网友:
t42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最后终于好了   是PMH7背面的一个二极管  VCC5M的性能不良    换了就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希望大家能多多交流 我的QQ号954157959

网友:
修好了吗?给个结果好吗?我也碰到过,没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