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苹果系统自带的Boot Camp来安装Win7

楼主(2012-03-07):
以下教程来自网络,不是原创!适合用的朋友顶下,谢谢。
利用苹果系统自带的Boot Camp来安装Win7。
MacBook安装Win7双系统教程步骤一:使用Boot Camp 分割磁盘
在10.6 Snow Leopard中,内建好了Boot Camp这套软件。在Finder下点选 前往>>工具工具
点选工具程序资料夹中的Boot Cmap 助理
点选打开之后,就会执行Boot Camp 助理的说明等等,点选继续
接着程序出现请你分割硬盘的画面,你可以拖住中间的圆点,左右移动,来调整你要分割多少给Windows使用,接着按下分割就可以了。
MacBook安装Win7双系统教程步骤二:安装Windows 7操作系统
之后,当程序分割完硬盘后,您会在您的桌面看见一个叫做BOOTCAMP的分区,接下来只要将您准备好的Windows 7安装光盘放入,再按下开始安装即可。
接下来的Windows 7安装过程,都和一般PC的安装过程一样,唯一要注意的是,在下图的过程中,请选择后面有标记BOOTCAMP的分区,然后点选Drive options(advanced)。
再来,点选Format这个选项,把分区格式化成NTFS格式,才能继续。
接着就是等待安装的时间,Windows 7的安装过程相当快~
MacBook安装Win7双系统教程步骤三:安装驱动程序
等待Windows 7安装完成后,进入到Windows 7的操作系统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把刚刚安装的Windows 7光盘退出,你可以点选"开始">>"Computer"
我的电脑出现之后,点选光盘机,然后点选上排工具列”Eject(推出)"来退出光盘片。
接着,就放入您10.6 Snow Leopard的光盘,或着是随着机器附上的原厂光盘,按下一连串的”Run setup.exe”和”Yes”之后,就会看到下图,欢迎进入 Boot Camp 安装程序,之后就会自动把驱动程序安装到你的电脑上
安装完驱动程序重新开机后,你就会看到在我的电脑里,出现Mac的分区,如下图红框中的”Macintosh HD”~这样你就可以在windows下共享Mac端的文件了~不过很可惜的是,也是只能读取,不能写入阿,也许是为了安全性的考量囉
开机时选择启动Mac OS X或者Windows 7
等您在您的Mac上安装完Windows 7后,您就可以自由地在两个操作系统间悠游了,只要在开机时按住"option",就会出现以下的图示,利用左右键或者鼠标,甚至用Apple remote都可以来选择要启动MacOSX或者Windows!
预设使用MacWindows开机
虽然装了双系统使用,你一定会比较常用某个操作系统,你可以把常用的操作系统设定为预设开机,如果要用另外一个系统时再使用上面教你的""一声前按住option来选择操作系统?首先,进入"系统偏好设置"里的"启动磁盘"
然后,选择你要开机的那个硬盘操作系统(会亮蓝底),然后按"重新开机",这样的话,电脑就是以你刚刚选择的那个硬盘为预设开机囉,当然,如果你要预设是Windows开机的话,你就选Boot Camp的那个分区,一样也重新开机,这样就可以了~
如何从MacBook移除Windows 7?
很多时候,安装Windows的过程中出现奇怪但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或者你的Windows很容易中毒,然后你的Windows就开不起来了等等,我们就会需要移除Windows,然后重头再做一遍以上的安装过程。那要如何移除Windows呢?
同样地,开启Boot Camp 助理,然后选择建立或移除Windows分区,接着把分区还原回来,就等同于把Windows移除了!

网友:
当年用这个改过苹果笔记本的系统  装的是XP 安装版 苹果专用    苹果自带的Boot Camp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没有装过呢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和我们这边的装法有点点区别,大致差不多

网友:
没太多意义.苹果用win系统还不如一般笔记本快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还真的只能当一般资料看看了。
觉得使用价值不大。

网友:
  很好,  明天就试试用我的苹果这样装一个。  哈哈。

网友:
不错喔,以前有装过,都忘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很有可行性。以后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一招在mac book Pro和imac上可行。但在mac book Air上想要把boot camp打上去估计没那么容易吧。网上有很多。都打不上去。基本很多都会提示版本不符,无法安装驱动。LZ有没有mac book Air好点的驱动。最好是一次性打上去的。分享一下。哦。还有。就算所有的驱动都打了。但Bluetooth的驱动怎么打都打不上去了。如果强行打系统就直接蹦掉。分享一下哈。小弟在此谢过。如果其他朋友有也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诶分享了,我要收藏了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否说在win7下实现多点触控?如果是得话,有没有试过把bootcamp升级最新版本?如果升级到最新版本都不行的话试试下载个TOUCH PACK拓展包。MACBOOK AIR WIN7下驱动:
MacBook_Air_2011驱动 Bootcamp 4.0.rar:u.115.com/file/dnhqap56#
注意:有安装之前版本BC的一定要把之前的版本卸载掉(只要卸载BootCamp主程序就好,驱动不用卸载),不然会各种出错
MacBook_Air_2010驱动.rar:u.115.com/file/aq7sza3c#
iMac安装WIN7防止黑屏补丁:u.115.com/file/dnhqj45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否说在win7下实现多点触控?如果是得话,有没有试过把bootcamp升级最新版本?如果升级到 ...

装完WIN7系统后用4.0的是没用的。只要能把boot camp打上去就阿弥陀佛了。貌似只有3.1的可以把boot camp打上去。但至少还有6个驱动需要用驱动精灵去完成。但蓝牙驱动怎么都打不上去。打不了。
只有Air会这样。pro 和Imac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求解。我搞了N多次了。

网友:
我觉得搞了苹果再装WINDOWS纯属是蛋疼!

网友:
驱动难找啊

网友(2012-04-18):
这帖子真不错,收藏了

网友:
装系统不难,难的是驱动

网友:
没有用过苹果机,不过一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挺好。。。。。。正在找啊。。。。。

网友(2014-05-09):
学习了 正在找这方面的文章呢

网友(2015-02-10):
谢谢分享,有机会装苹果时试试

网友:
正打算用到,记一笔。

网友(2016-02-20):
我想问下又的苹果本子在苹果系统里   助理里面不让分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