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度。。。V星g31黑屏

楼主(2012-03-07):
。。。。。一块V星g31主板。。。花屏 然后黑屏。。。最明显的是 北桥供电一直掉 越来越低。。 w358脉宽输入信号也越来越低。场管1.2到0.8v的时候就花屏然后马上黑屏了。.。。开始以为是北桥。。加焊过。。最后都不跑码了。。。换了北桥。。。无复位。 i/o很多地方换了。。还是无复位 最后换的北桥加焊了。。 又亮了。。。还是老样子。。不过。明显黑屏没有那么快了。。。cpu 北桥很烫 加焊cpu坐 都没那么烫了 跑了5分钟3d 电又开始掉了。。最后司机。。卡死。。。还是老问题。。。。修了4天了。。。这个板子必须修好。。。麻烦各位高手帮帮忙 赐教下。。
cpu
黑屏

网友:
这个板子你就别修了 加焊的东西 容易回来... 这都修八百遍了 动的地方还多 离废板没多远了

网友:
我修一个联想C430A 换一片显卡花屏再换一片加电不亮老是这样!最后报废了~!!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要给我拆这么多遍早就报销了!!!!!!!!
同意楼主:
5.0
王岩柯
同意楼主:

网友:
要不,你把CPU座打开看看,是不是有些针接触问题。

网友:
这么搞下去的话,还不如直接给他一块二手的V星G31板子呢 修板子的利润本来就不高,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不值得,如果你是刚学修主板,非得整个明白 ,那就另当别论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台式主板不值钱,二手价格很低,你自己换一个得了!

网友:
就是,换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