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台式电脑点关机后变成自动重启了!

楼主(2012-03-07):
求助!我的台式电脑点关机后变成自动重启了!
      开机使用两个小时以上或者气温较高的时候,点关机会自动重启,
挺几天,或气温特低的情况下能正常关机!
各位给判断是什么部件的问题!
重装系统问题依旧!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 ,我的放下电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哟

网友:
我知道笔记本的网卡唤醒会使得无法关机 自动重启的。只需要关掉唤醒功能就行。台式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可以去看看。
bios里面我也看到过wake up的选项的,具体没设置过。你注意看看bios里的设置。
我的意见是网卡和bios里的唤醒功能。温度高的话的情况应是自动重启或者死机的可能性吧。
试试看?

网友:
楼主头像露点了

网友:
楼上的观察很仔细啊 这都注意到了

网友:
都是神一般的人物

网友(2013-05-07):
学习下 不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检查BIOS,估计又是BIOS在撒娇了

网友:
系统问题了

网友:
用可能CPU温度过高呢 。。。。。。

网友:
IO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能不能解决,不能就不好说了,问题太多了

网友(2014-09-14):
我的富士康G41MX-F 2.0也是关机后自动重启  郁闷啊  不知道会不是会io  没料换啊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