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 A1278 M97的主板 无背光

楼主(2012-03-07):
接到一台A1278的机器,M97的主板 ,开机外接图像正常(找朋友的VGA转接口)内屏无显示,开关机瞬间屏闪,应该是有图像显示 ,没有背光产生,PPVOUT_S0_LCDBKLT  背光主供电28.5V。LED_RETURN_1/2/3/4/5/6/没有电压,APP001的20脚BKLT_PWM_RC有3.7V的电压 ,BKL_LPF 19脚有4.9V。APP001从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一样现象,到处没有思路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屏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