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 无U供电

楼主(2012-03-07):
哎。。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老是遇到这样的 问题。什么修都是没有U供电。电源管理是
-EPU :ASP0903  我也换了。 故障依旧。无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维修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好像我档口也有一块。。。。。。

网友:
按照时序修。差IC的  vcc,EN,vid

网友:
vcc,EN,vid
这些都是  哪几个么。。是几脚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去找]

网友:
楼主全板供电正常么?

网友:
相对来说,U供电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你也可以先查一下全板的供电,看是不是只有U没有供电。
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这个必须是要下载PDF档文件对照来测量。

网友:
各位高手,那有没有这个的PDF呢。。谢谢了

网友B:
拿去掉了,不用修了吧。

网友:
现在也未有结果 。郁闷。

网友C:
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1.2V SB

网友D(2014-07-21):
多学习一下再修吧。不要把问题扩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档口也有一块。。。。。。

你的也是中国问题吗 维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去掉了,不用修了吧。

呵呵 就是要研究其中的奥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1.2V SB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里吧!华硕最新型主板电源芯片

谢谢你发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学习一下再修吧。不要把问题扩大 了。
嗯嗯 下载在等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学习一下再修吧。不要把问题扩大 了。
这种问题要先查ASP0903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控制信号UGATE和LGATE,那就查0903的VCC EN VID
。如果有输出,CPU没供电则要查后极电路或反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