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感发烫

楼主(2012-03-07):
修道精英945主板 不上电
更换IO后 短路 跟换mos后
不跑码
听见吱吱响声 是cpu供电部位
电感和mos 管 发烫严重
电压正常 电容 拆下来测量没问题
求指教

网友:
好像吱吱响得换 PWM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主芯片 还是驱动芯片

现在VCORE电压是不是正常了 ? 正常了你换个驱动芯片试试   你检测了管子和电容都没问题 有可能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电流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