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奇怪故障

楼主(2012-03-07):
朋友今天拿来一台DELL M1530机器,说前面让别人换过屏,我看屏是旧的,没有拆机的痕迹,估计屏没换,还说用过3天就出现以前的故障,屏进系统桌面显示三分之二,右侧竖向三分之一是黑的,不能全屏,检测中。
桌面

网友:
楼主 有结果了嘛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
有遇到过一台神州的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先以为是屏的问题,把屏换了还一样的。后来还换了个显卡的,结果还是一样,机子后来客户拿走了,

网友:
看你说的现象 问题应该屏线或主板问题 屏的可能性少 屏线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的就麻烦了 电流跑到1.3 左右就不动了 拔了内存闪两个灯 插上就没闪 应该是跑到显卡 换了两个就是不亮 求解啊

网友:
这机器有独显的吧.百分之90感觉是屏的行列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