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2-03-07):
AM025 这是个什么管子啊?

网友:
开关管吧

网友A:
刚刚量了一下, 0V的那个脚对地短路了, 看来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B:
板子什么型号?下个图纸就知了

网友:
图纸不是那么好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刚量了一下, 0V的那个脚对地短路了, 看来是这个管子坏了

那个脚本来就是地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什么型号?下个图纸就知了

BH7开头哦,广东的ham友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脚本来就是地好不好?

同意。。那脚就是接地的。。如果管子没坏。。因该是个P沟道的场管。。要不就是个三条腿的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QD-2400G千兆交换机板子上的。找不到图纸。

百度上搜am025什么也找不到。 找bh7am025也是找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意。。那脚就是接地的。。如果管子没坏。。因该是个P沟道的场管。。要不就是个三条腿的双二极管。。。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主的意见,

三条腿的双二极管,你就说是三极管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条腿的双二极管,你就说是三极管就行了呗

是吗?还望见谅?

网友:
没见过额,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BH7开头哦,广东的ham友哈

哈哈,这你也知

网友:
下图纸查查

网友:
交换机的板子,很难找图纸的

网友:
位号U7 那就是三极管

网友:
看电压应该是个二极管

网友(2015-11-11):
是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