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硬盘坏了

楼主(2012-03-07):
一个联想的笔记本硬盘坏了,320G的,COMS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硬盘,但是硬盘的名称变成一个小点,在WINDOS下看不到硬盘

网友:
高手解答下这个固件坏了还是电路板坏了?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吗?

网友:
怎么个坏法?摔了、烧了、还是零件又有损坏? 留意一下插上硬盘正常启动时,硬盘马达又没有转动,硬盘电路板又没有特别热的地方。。。。。。。  题不全:无解!

网友:
高手解答一下吧,我也想知道,特别想知道,运转的时后摔了,还有救么

网友:
有救成本太高还是换个盘吧

网友:
你这个是物理故障来的,摔了没办法的。,要换磁头

网友:
当硬盘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如果重重的摔了一下,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的坏道、磁头损坏、或者硬盘直接报废,因情况而论的。坏道:丢失数据(用工具进行修复或擦拭),磁头损坏(不过一般情况不会坏磁头,都是坏盘,如果磁头坏了,也就基本报废了,如果换磁头还不如买个新盘呢。)

补充内容 (2012-3-8 14:11):
这盘有救的:1.有坏道(用MHDD、DG等软件可以进行擦拭或修复)  2.如果确定磁头坏了必须去专门的维修地方换(你自己换话,如果你的手摸了一下盘片就会造成大面积物理坏道“人手的汗液含有微量的酸碱会腐蚀盘体”

补充内容 (2012-3-8 14:14):
而且还得在无尘无静电的真空状态下进行更换,所以说不如买一块新盘了。但是损坏这个得记录只有10%,一般都是造成部分坏道,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通电听在转没,在转就找同样的板子换试哈

网友:
盘里面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还是换新盘吧   修是不划算的

网友:
   硬盘还能休么?还是换个硬盘吧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金属触点擦擦,看看什么情况再说。硬盘能转,bios能识别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硬盘没救了,还是换块

网友:
用WIN7 PE系统去修复下。

网友:
在COMS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硬盘,那么先用MHDD看看,若是有坏道,erase试一试。

网友:
用MHDD修一下看修得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