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E46L开机密码破jie

楼主(2012-03-07):
求助 联想E46L开机密码破jie 此机密码是存在BIOS里的还是 有密码芯片
怎么解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放电不可解么,想知道

网友:
这机器有密码芯片吗? 没修过 会不会再BIOS里哦

网友:
可能有密码芯片吧!

网友:
把南桥旁边的JOPEN 短路一下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再焊开就可以了。

网友:
密码芯片很纠结啊

网友:
在内存的附近有一个短接的点 用镊子短接几秒 就可以了 很简单

网友(点评):
我记得这样对东芝的有效,联想的可以吗?

网友:
我说的就是联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