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到内存供电一系列坎坷维修

楼主(2012-03-07):
              上论坛也有段时间了,但从未发表过什么帖子,今天发一个修好的联想G430的故障。
机型:联想G430 G98-630显卡
版号:LA-4211P
故障:不触发。
      拿到机器,上可调电源,待机0.05。想着是仁宝的板子,心里有数,明显待机电压偏高,正常应该在0.01。肯定是隔离保护没过,最终还是点火回路的问题。拆机,目测无进水,无维修痕迹,无明显烧毁痕迹。直接找图纸,直接测量保护隔离管,果不其然,PQ38的D级无电压。。直接测量其G级还是19V,明显没形成分压。心想PQ11肯定没导通,所以导致分压没形成。找到PQ11测量G级的确无电压。再测量G级阻值,不短路正常。心想好搞了。先上个这部分的图:

导致PQ11G级无电压的原因不外是点火回路中与之相连的几个信号PACIN,ACON,ACOFF三个。首先找到PACIN相连电阻PR132,测量第一脚3.3,第二脚0V。所以排除掉PACIN。然后找到与ACOFF相连的PQ15G级,测量为低电平,无法导通PQ15从而导致拉低PQ11 G级,所以ACOFF也是正常的。那么就差ACON了,找到ACON产生的地方是经过一个比较器PU8产生的。如图:

如图所示,要使PU8B第7脚输出高电平,必须第5脚电压大于第6脚才能输出高电平~测量第7脚低电平,再测量第5脚0V,第6脚RTCVREF电压3.3V。直接找到PR157第1脚测量。无19V主供电。怪不得第5脚没电压。找到与PR157相连的PQ16,测量第3脚只有2v多点。肯定不对。怪不得导不通PQ16,寻找到那4个并联的电阻测试其中一个第1脚19V,但第二脚就为2V多了。这个问题曾经遇到过1次。那次很仔细的查了与之相连的几个三极管极其电阻,并且更换了还是涛声依旧。所以这次在这里我不想多去查询了。用了和第一次的方法,把那4个并联的1K电阻全取下,用锡连接起来,再查PQ16第3脚19V,再查第1脚也是19V,总算导通了。可是这次上电后,一量待机3V 5V还是没有。心里郁闷。然后测量待机芯片ISL6237主供电VIN有19V啊。说明隔离保护已过。既然主供电正常,那么按道理第7脚LDO也有5V的电压VL,结果一测,没有。再测第1脚2V的REF也没。这里上个ISL6237图:

不多说了。换了个待机芯片。心想,应该好了。结果一通电,电流上到0.2几,第一时间去测3,5V。既然出来了。还以为是触发了。结果测试了其他电感电压,一个都没出。心想不对噢。这么高的电流其他电压一个也没出。肯定有短路,用我冰凉的手去摸了一下IO。发烫。郁闷,IO也坏了。找IO型号,KB926QFCO但看图纸是KB926QFA1啊。不管了,就找个CO的上去(这里也许A1能和CO代换,但没测试过,应该能的),待机终于回到可爱的0.01了。亮3 5V正常。呵呵,很爽的去按了开关。靠哦。没反应,看着电流瞬间变到0.02又到0.01了。到底触发了吗?然后开始打IO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查找IO的ACIN,LID都正常的3.3V,然后查看开关有17V左右的电压。点开关发到IO的信号也有跳变。然后再测量RSMRST#信号为0V低电平,再查PBTN OUT#信号也为低。心想一般RSMRST#都是3.3的高电平啊。。然后不管,表笔点到RSMRST#,按开关,RSMRST#在按下开关后有0-3.3的跳变。并且PBTN  OUT#也一样。难道是南桥条件没满足?
然后直接去查南桥的待机条件。首先供电正常,时钟用示波器打了也正常,复位由RTCVCC提供,也正常。测试由RTCVCC上拉的LAN100_SLP,SM_INTRUDER#,ICH_INTVRMEN信号,两端都是3.3V,并且打这几个信号到南桥的阻值也正常,证明南桥待机部分没空焊或者断线。此时陷入了沉思。再加上还有其他机器修,就放在一边了。第二天拿出来又开始接着修,不管了,虽然用示波器打IO和BIOS有波形交换,但还是在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结果涛声依旧啊。。。客户打电话来问情况了。我汗。我直接报南桥坏了。说了价格340,客户同意维修。既然没什么思路那就真换个南桥吧。虽然没报太大希望,结果的结果,南桥换上去了。还是一样了,那刻我蛋定了。。。。。
结果反复的上电测试发现每当触发的时候可调电源有那么轻微的一声像短路的声音,但我看可调电流下面的红灯,并没有闪一下。心想,也许是IO坏的吧。因为那个IO是拆机的,定了2个全新的IO和一些显卡发顺丰,第二天就到货了。第一时间换了个IO上去。还是一样啊,但有点不一样的是,有时候触发,会听到可调电源咔的一声,而且而且。。。还看到那个意味着短路的红灯有时候还会闪一下。肯定了后级有短路,再次找到IO的查SYSON触发瞬间确实是发出了。但接着查询SUSP#一直都未发出。看来真是短路了。测各电感都正常(早测过了),看来是待机电压转换的VS电压短了?查了一遍阻值都正常啊。。。待机电压后接着出现的电压是1.8VP和1.5VSP。那应该是这部分出问题了。看了下EN1和EN2,EN1使能是SYSON,而EN2使能是SUSP#
按道理SYSON已经从IO发出,那么1.8VP应该会产生。查询ISL6228供电正常。EN1也在触发瞬间有,接着查1.8VP的上下管。当量上管的阻值时,发现上管的1 2 3脚的阻值和4脚差不多,都是120多。先上图:

不对啊。阻值完全一样?接着测量上管第1脚和第4脚,奇迹发生了,显示阻值为1.MD居然通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的测了下。不通?通?我晕,到底通不啊。用烙铁刮干净,再测,通的。以为上管击穿了,拆下来量没问题,测量焊盘上还是时通时不通。。。不管了。先把ISL6228吹下来。清理干净把两端的上管都取下来(为啥取两边上管?你们懂的,不取就悲剧了)。然后上电,0.6几的电流,妈呀,干净测试CPU电压出来了。显卡供电也出来了。就1.8VP和1.5VSP没出来。爽爽,就是这里短路了。找了一个ISL6228干上去,然后干上两个上管(重新找的2个上管)。欢喜的上电,妈呀,怎么只有0.3不到的电流i啊。赶紧去量1.8VP和1.5VSP 电压,都正常了啊。。一看。晕,旁边的2个测量点被我断开查短路了。赶紧连上,再上电,看着电流跳变,心里那个爽啊。接屏,亮了。。。。自此。。。总算修好了。。。
           修过不少的仁宝板子,问题这么多的是第一块,不知道是怎么坏的居然能坏怎么多东西,而且表面没一点痕迹。。。想三年前,我也是买的这机器。汗。。最后上几张手机拍的图片。像素太低。凑合着看把。。第一次发帖,有点啰嗦了,但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一些~~~~多多支持~!~谢了~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2.0

网友(2012-05-06):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2
这机子如果是自然坏的,是有通BIN的。
帖子真详细,楼主真费心了

网友(2012-03-07):
EN1使能是SYSON,而EN2使能是SUSP#-
方言没看懂

同意楼主: 4.2 反对楼主: 4.0

网友(2012-08-09):
使能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2012-05-02):
这个都不明白?

网友(2012-03-25):
你OUT了,使能就是enable,你的,明白?

网友:
ENABLE直接过来确实是使能,听着像屎能,呵呵。

网友:
很好 , 看来功底不过,学习了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机器修过一些。故障很经典

网友A:
换了两芯片。。两组MOS管。。。真厉害。。要是我。早就放弃了。。哈哈。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5-06):
这样就放弃,那你成功率应该很高吧。。。。
乱换瞎蒙
是我 我也放弃啦 问题太多啦 我头都看晕啦

网友B(2012-03-07):
仁宝的待机都是0.01吗?

基本上是

网友C:
点火回路什么意思 不明白 以前也听说过但不知是什么意思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D:
EN是允许那个英文的开头,我一般喜欢叫使能,也有很多人,很多书籍这么说哦。

网友:
贝贝也来叫“屎能”了,呵呵。

网友:
好久没看到贝花露脸了,最近在进修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是允许那个英文的开头,我一般喜欢叫使能,也有很多人,很多书籍这么说哦。

就是跟着你叫的。。嘿嘿。使能。。我觉得瞒能体现开启这个状态的 哈哈 继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两芯片。。两组MOS管。。。真厉害。。要是我。早就放弃了。。哈哈。

。。是三芯片,2个MOS管。还有南桥,但南桥应该属于误杀了 郁闷。

网友(2012-04-30):
我上次修一个DELL1420也杀了,感觉经常会去杀南桥

网友(2012-03-07):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待机都是0.01吗?

仁宝的待机都很小的一般在0.01,有时候只有0.007左右。。。很少看到仁宝插电源大短路把。。就是因为有点火回路的保护。所以就算后面芯片短,待机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火回路什么意思 不明白 以前也听说过但不知是什么意思可否指点一下

论坛有太多帖子是关于它的了 你可以收一下。。。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写的这么透彻很卖力 赞一个!

网友:
最近碰到两台了,都没整明白!

网友:
,寻找到那4个并联的电阻测试其中一个第1脚19V,但第二脚就为2V多了。这个问题曾经遇到过1次。那次很仔细的查了与之相连的几个三极管极其电阻,并且更换了还是涛声依旧。所以这次在这里我不想多去查询了。用了和第一次的方法,把那4个并联的1K电阻全取下,用锡连接起来,再查PQ16第3脚19V,再查第1脚也是19V,总算导通了。
这是什么原理?第二脚为2V,说明主供电有短路,点火没成功,你去了四个1K电阻,用锡连上,就能解决主供电短路?请楼主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2012-05-19):
是啊,楼主能解释下这个原理吗,没看懂什么意思我都看了好几次了还是没看明白这点
是啊 这个问题我也疑问 难道是电阻坏了??

网友(2012-03-07):
还是有图纸好呢   看看就好了  不然麻烦死去

网友:
不错嘛LA 的主板就是不怎么好维修,不过你的维修经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RSMRST#没起来了吗? 还有就是在你触发的瞬间南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吗?
如果正常话,你去换南桥那就不该了

网友(2012-05-10):
误杀桥和EC了

网友:
切中要害

网友(2012-04-08):
LZ 很有耐性 挺下

网友(2012-03-09):
不愧是 版主,一语中的

网友:
版主一说话就是点中要害,不过LZ已经很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