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触发并不难,一个IC搞定

楼主(2012-03-07):
用MOC3083一个IC就可以搞定过零触发,此IC纸专门为220V电压设计的,此IC不可单独使用一定要配合可控硅使用的。

有过零触发的风枪比没有的卖得贵,这点多数用风枪的朋友都知道。本论坛搞维修很少有不用风枪的。

网友:
IC里的可控硅电流小,所以不实用,要用一个大电流的可控硅做控制,就能带大负载!如果你用10A的可控硅搭配此IC,就能驱动1KW以上的负载啦!

网友(点评):
这是专门和可控硅配套的光耦IC

网友:
看不懂什么是过零触发,温度过零接通吗? 还是电压过零接通?

网友:
不明白可以百度一下啊,有那么多的网络信息不用不是太浪费了吗?

过零触发 - 概念
     过零触发是在设定时间间隔内,改变晶闸管导通的周波数来实现电压或功率的控制。

过零触发 - 缺点
      过零触发的主要缺点是当通断比太小时会出现低频干扰,当电网容量不够大时会出现照明闪烁、电表指针抖动等现象,通常只适用于热惯性较大的电热负载。

下面例子中有图解解释
可控硅过零触发调压器电路图
http://www.dziuu.com/dz/21/2012211203618.shtml
带过零触发电路的晶闸管交流开关模块
http://www.mculab.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36

网友:
张先生,做过零触发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控制性能还是为了保护开关,防止器件损坏?

是不是用于有温控器的场合?

网友(点评):
看上面的帖子。过零触发本身就是控制器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过零触发是温度控制的一种方法。

网友:
其实是生产厂家过度强调了过零触发的能力,对于热惯性比较小的发热器件用过零触发是很难控制的。

根据我的了解和研究,高频脉宽控制是更有效的方法---元件会增多,电路会复杂,起码要增加整流和滤波电路。

网友:
大型切割机的开关非常容易坏,感觉这个过零控制用于那个工具非常合适。
暂时感觉不到在温控器电路中的过零控制的必要。

网友:
不过应该看到用这个过零触发光耦可以轻松隔离冷地和热地,并且电路十分简单,电路简单带来可靠性及维护维修方面的好处就不用我说了。

网友:
是啊!低档的热风枪,加个此装置,不错!谢谢提供,择机试试!

网友:
象我的一热风枪换上它就不行,不出热风。本来是没有过零触发功能的MOC3021。用示波器测单片机输出脉冲,宽度太小,估计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带过零触发功能的光藕导通吧。因此,上述代换必须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