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北桥焊接老是有几个电容短

楼主(2012-03-07):
     前天接到一台华硕Z9100笔记本,开机有时能显示,有时跑不过显卡,拆机,测胃一下通病的地方,不是那毛病,压压主板北桥又能过,感觉北桥虚焊,然后加焊北桥,结果北桥电容一半短了,拆下,芯片的确被焊爆了,我BGA上部温度调205都爆,郁闷,定了2个新的RG82855GM芯片。
        今天到货,温度依然用这温度,焊接,测试上面有2个电容短路,太郁闷了,难道又焊爆了,拆下,测量,芯片既然没爆,再吧它焊接上去,测试有3个电容短了,插电试机,跑到CPU那等会就掉到待机电压了,连内存都不过了,有点郁闷了,现在手里面还有1个是新的没焊接,是有铅的。都不知道这芯片上部要调多少温度才不爆,如果温度太低,我感觉珠子怎么能融化。

    修过这机子的师傅说说到底怎么设置,买的是新芯片,卖家发有铅的过来,无语。

网友:
是不是BGA有问题 205 应该不会爆啊

网友:
你下部稳定是多少啊》?还有就是时间不要烤的太久了。

网友:
珠子一化就关掉BGA关进行冷却。这样芯片坏的机率就小的多。

网友A:
还有,上部温度可以调低,焊接主要靠下部温度!

网友:
真是让人郁闷呀!

网友:
是不是芯片自身质量有问题,不可能型号不匹配吧

网友(点评):
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上部温度可以调低,焊接主要靠下部温度!

还有一个芯片,今天我试试

网友:
今天早上来看,北桥上面昨天短路的几个芯片,今天既然不短了,郁闷呀,放了一天就不短路了,奇怪了。但是还是更昨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