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联想 出怪事了 救命啊

楼主(2012-03-07):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19的液晶,一开始亮一下就暗屏,图像并发红,用点屏配件点亮后故障一样,确定是灯管故障,开始更换灯管.....

换完灯管怪事就出来了,接上电源和驱动板,开机亮一下又暗屏了,而且关机灯管还在亮,开机亮一下就灭,不发红了,当时想是不是灯管有漏电,我又用外接灯管试了一下,故障一样,还是亮一下就灭,关机灯管亮。

这时我想会不会高压一体板上,是不是也有故障存在,换一块一体板上去后,问题还是一样,开始晕了....

我继续换,把驱动板也换一下,用这台液晶的一体电源板点一下试试,啊呀,亮了,图像也显示一切正常了。难道驱动板坏了不成?

这时我又把这台液晶的驱动板安装上,用外接高压板单独给高压板供电12V,就是用实配器给高压供电,显示一切正常,怪事了,难道这驱动板有回路、保护导致高压开启不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我测这块驱动板,供电都正常,屏供电5V、1117,转1.62V、3.3V,都正常啊。

唉,真晕了,大家帮我想想,那里的故障,要是在驱动板上,那么驱动板那个配件又导致这种问题呢?

网友(点评):
灯管的开关信号反相了,找一下原因,实在不行,加个反相的三极管也行

网友:
驱动板坏了,主要看on/off信号。而且1.62v 不对吧,应该是1.8v吧。

网友A:
灯管线没有装好!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线没有装好!

兄弟看清楚一点啊,要是灯管线没装好,那我外接的灯管是成品的啊,都换了几对灯管了

网友:
学习了。。

win3311 -2 严禁灌水

网友B:
你要学的还很多  关机白屏你也理解成怪事- -  那是你没接对控制线  自己搞糊涂自己

网友C:
去掉按键板故障还在。

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学的还很多  关机白屏你也理解成怪事- -  那是你没接对控制线  自己搞糊涂自己

控制线找对了,ON/OFF对ON/OFF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哟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win3311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on/off 信号输出电平反了吧,关了相当与开启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按键板故障还在。

哦,那我帮不了你了,我对驱动板方面也不太懂,遇到驱动板坏的一般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有的on/off是低电平开灯管,我遇到过一两台,高电平关灯管

网友:
这一般都是  no  OFF

网友C:
不要在顶这贴子了,故障解决,这个驱动板是低平电开关,从驱动板上飞了一条线故障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顶这贴子了,故障解决,这个驱动板是低平电开关,从驱动板上飞了一条线故障解决。

楼主肯定是从驱动板上屏显第一脚飞线到开关了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肯定是从驱动板上屏显第一脚飞线到开关了吧 呵呵

必需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