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2-03-07):
  一精英主板无复位,焊底座后正常跳码,接显示器显示有信号但没图像、独显正常,就把内存换了、还是一样的,多试了几下有无复位了、、、、、

网友:
应该是 北桥不稳定呵呵加焊一下北桥呵呵

网友:
估计桥虚焊了,加焊下

网友:
威盛的大桥、、、

网友:
恩恩都说加焊北桥了。。那就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