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明白 电容为什么绝缘还可以同交流电

楼主(2012-03-07):
一直在看电容网上的资料 通交流 阻直流
   两个金属片 紧靠中间绝缘物质   这样交流能通过吗  我想的是 如果可以通电的话 那平时要是接线的时候火线零线之间用绝缘胶布缠着是不是也会通电  那样不就直接短路了吗   一直很迷惑   我觉得是我没完全明白 请明白电容原理的大叔们 讲一下 多谢了

还有就是直流交流的解释   物质是有分子 分子由原子  原子由原子核中 质子  中子 和环绕其运动的电子构成   电子不稳定会经常丢失和得到  带上正电荷 和负电荷

   这是以前学的   那既然物质就有正电荷 和负电荷 那交流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想听别人说 你家里用的电就是交流  说的是废话

可交流电也是人发明的吧  不是自然就有的  我一直搞不清楚 请明白的大叔 说下 电容 和直流交流  多谢

网友(点评):
利用交流,产生电子迁移(就是跃迁)而直流他是不肯能产生电子的跃迁(直流不存在高低电平)也无法进行电子跃迁,由于温度 电容内温度的变化产生了电子的跃迁。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在线求解   ..............

网友:
电容的特性就是通高频阻低频,通交流隔直流,与电感正好完全相反,一般在应用时电容后端是要接负载的(耦合),或接地(滤波),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A:
我们知道,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彼此绝缘又相互靠得很近,是不会通过自由电荷的,但电容器在与电路连接时,可以通过电容器的充电、放电过程使得连接电容器的电路中有电流(即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通过”.

电容器接到交流电源(通常指正弦交流电)上时,实际上自由电荷也没有通过电容器两极板间的绝缘电解质,当电源电压升高时,电容器充电,电荷向电容器的极板上集聚,形成充电电流;当电源电压降低时,电容器放电,电荷从电容器的极板上放出,形成放电电流.电容器交替进行充电和放电,使包含电容器的电路中有了电流.从电容器外面来看,只要有电流从一端流到一个极板,就会有同样的电流从另一极板流出.从电容器两头看,电流的连续性似乎仍旧保持.所以通常形象地说,有交流电“通过”了电容器.也就是说在电路中,交变电流是在对电容器的交替进行充电和放电的过程中“通过”了电容器.
  根据前面讨论可知,电容器“通交流、隔交流”的意义应是:电容器可以“通过”变化的电流,不能通过恒定的电流(即稳恒直流电)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要说好大一堆话哎。。。电容是靠充放电来耦合信号的。。。你说的正电荷和负电荷是因为原子失去了电子而带有正电荷。。。电子跃迁逃逸而成为自由电子就是负电荷。。。要说交流电就要讲到交流发电机的原理了。这里根本讲不成。。我只能给你说说。。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就是直流电。。交流电刚好相反。。。

网友(点评):
就是利用 电子的 跃迁

网友C:
还是没明白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绝缘的物体之间会通电  更不要说充电放电  要是像电容这样说  那以后接线的时候火线零线之间如果缠的胶带少 他们就充电放电了?  继续百度去 汗死

网友(点评):
晕死哦!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明白吗?如果连这都不明白那我建议你该在回到学校去!还有两条平行的导线本身就可以 认为是一个电容器!它们的容量很小!只对高频有用!工频电网的频率很低!可忽略不计!

网友D:
可以找本初中物理课本温习温习,温故而知新嘛,呵呵
我猜,楼主当年初中读的是文科。

简单说说电容为何通交流:
1、电容的主要功能:储存电荷。
2、交流电电电压会随时间的变化作有规律的变化。
3、举例:我们的市电每秒变化50个周期,在一个周期内(50分之1秒)的前半段时间,假设我们在火零线之间接入一个一定容量的电容(先撇开耐压、负载等等因素),那么电容处于充电状态,后半段时间,由于电容两极的电压翻转,电容处于放电状态……如此反复循环,整个回路就不停的产生电流,于是“通交流”!

至于“阻直流”就好说:电容就是平衡放置的两块导体,中间有绝缘介质,都说了是绝缘介质啦,那就是不可能通直流电的了,顶多接上直流电源的时候能充满电荷而已。

呵呵,最后还是建议楼主参考我说的第一句话。

网友(点评):
利用交流,产生电子迁移(就是跃迁)而直流他是不肯能产生电子的跃迁(直流不存在高低电平)也无法进行电子跃迁,由于温度 电容内温度的变化产生了电子的跃迁。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要说好大一堆话哎。。。电容是靠充放电来耦合信号的。。。你说的正电荷和负电荷是因为原子 ...

多谢回答了  不过还是继续百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本初中物理课本温习温习,温故而知新嘛,呵呵
我猜,楼主当年初中读的是文科。

多谢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死机硬背的   学习只是应付考试 我想中国教育 你还是了解的 呵呵 继续百度去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明白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绝缘的物体之间会通电  更不要说充电放电  要是像电容这样说  那以后接线 ...

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两根绝缘导线有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不过值很小。。对于频率五十赫的低频来说容抗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知道,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彼此绝缘又相互靠得很近,是不会通过自由电荷的,但电容器在与电路连接时,可以 ...

多谢 这些还是要去百度了 物理知识太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本初中物理课本温习温习,温故而知新嘛,呵呵
我猜,楼主当年初中读的是文科。

我也是小白一个,不过你说的这个东西我理解了,就是一会儿正 一会儿负 ,电容两级前半段儿冲+-电荷,后半段儿-+电荷,然后两级都正负抵消,这样一直持续,就在整个电路中有了电流的流动,感觉就是交流电通过了电容。问题是,能不能告诉我,干嘛电脑主板里面都是电源整流出来了直流电了,拿电容来滤波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白一个,不过你说的这个东西我理解了,就是一会儿正 一会儿负 ,电容两级前半段儿冲+-电荷,后半 ...

理想状态下,交流电经过整流以后,电压呈周期变化(不再是极性的变化,只是电压的高低变化),这样的直流电无法使我们的电脑正常工作,正好,电容器可以帮我们最大限度的解决这个问题:在电源输出端并入一定容量的电容器,当电压变高的时候,电容逐渐充入电荷,而电压变低的时候,电容又开始放电,如此周期循环,我们输出的直流电压就变得平顺起来了。理论上,并入的电容容量越大,我们输出的直流电压越平顺,也就是越接近电压恒定不变。
最后,再唠叨一下:找本初中物理课本温习温习

网友:
通交流,阻直流只是相对于电讯号,并不能产生能量,要产生能量还必须得额外提供电压作为能量源,这种电路在实际使用中只作为检波使用,

网友:
交流电 有电势差 充放电的过程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本初中物理课本温习温习,温故而知新嘛,呵呵
我猜,楼主当年初中读的是文科。

我记得这好像是高中物理的知识吧,哈哈

网友:
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下,交流电经过整流以后,电压呈周期变化(不再是极性的变化,只是电压的高低变化),这样的直流 ...

我还得降到初中啊?我是学文科的。郁闷。

网友:
利用交流,产生电子迁移(就是跃迁)而直流他是不肯能产生电子的跃迁(直流不存在高低电平)也无法进行电子跃迁,由于温度 电容内温度的变化产生了电子的跃迁。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来自: 天津 来自 天津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下,交流电经过整流以后,电压呈周期变化(不再是极性的变化,只是电压的高低变化),这样的直流 ...
实际中最好用很多小电容并联使用是最好的。。因为单个电容越大。。电感也越大。。。所以有时候在输出端并联大电容的同时在并上几个微法的甚至零点几微法的无极性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