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欧阳系列之---笔记本按开机键后的第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07):
笔记本按开机键后的第一个问题
   先问你一个问题::
   当你遇到一台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的故障的笔记本,你会怀疑那里?如果你有清晰的思路,就快速跳过此文,如果你还有迷惑,此文会让你有所收获!
如上文我们总结出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的电路出现各种故障的电流“现象”,以及常规的维修思路,便于我们维修待机故障时会有先后怀疑和重点怀疑的概念。
就“不开机”这个名词,工厂和维修界上称呼不尽统一,鄙人认为我们做维修的,避免过错产生的过失和与客户无谓的解释,就简化机器有灯亮现象到屏不亮现象通称不开机,我恨不得公司的维修单上就只有一个子“坏”,个中的滋味做维修的都明白!
我们再延伸一下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动作,包含按开关没有动作,俗称“不触发”。或按开关后有各种现象,如风扇转、硬盘响、但屏不亮)的故障本质和维修思路,本文重点讲不触发。
A 不触发的维修思路
不触发的故障,首先就要弄懂触发电路的电路原理,在我们按开关之前,IO芯片(也叫嵌入式单片机、EC、电源控制等)在(待机电路供电正常、南桥、IO等芯片、晶振)等待机条件满足之后向南桥发出的南桥内部触发部分电路的复位信号,作用以此告诉南桥待机电路正常且已准备好,这个信号一般叫RSMRST#
当开关按钮由主板通过待机状态下某组电路或芯片给开关供给3V常规值电压,当我们按下开关,其高电平状态对地触发形成的低电平信号,一般这个信号叫NBSWON#
通过IO传递到南桥,这个进入南桥的信号叫PWRBTN#
实质是IO在其待机条件满足之后它接到开关键的触发信号后发送给南桥的触发信号,以此请求南桥发出开机)。
然后南桥给出开机模式信号给IO,这几个信号有各种变异名词,比较正规信号名词S3,S4,S5.有的图纸上叫SUSA-B-C信号,有的图纸叫SLP,各种图纸叫法不一,看图纸要学会总结。这几个信号依据南桥是真正开机、整机待机、唤醒状态的处在不同的电平,简化就是南桥接收到开机请求,其内部的开机模式会输出不同指令给IO,南桥告诉IO,你按A方案开启后级电压或按B方案开启后级电压之意思。
IO接受到南桥的指令后,又会转化出相应的英文信号,不过这个时候一般会加ON,ON(开启之意),再按开启时序去一一打通后级电路,
总的原则就是IO分为三个步骤的控制信号, IO出的控制信号控制的MOS管的个数不同,控制信号控制一个MOSG极比较少见,有的电路设置多级控制,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保证电压不轻易的到后级的负载。控制MOS管干什么呢?因为待机3V和待机5V已经在MOS管的进端等待了,只有当IO的控制信号过来以后,3V5V分别才会通过各自MOS管去向开机后才需要供电的芯片或电路。
这里的举例就是 IO接受到南桥的开启指令之后,其中的一个开启信号SUSD去开启待机5V4.6A),将它变成5VSUS2.6A),这个时候,你考虑的就是5VSUS2.6A)去了哪里?
笔记本在电路设计中,只要电压或者信号通过元件,就会换名。3V通过MOS管就变成+3V ,注意的是,电压虽然一样,但毕竟受到MOS管阀门控制,电流就会不一样。这会给我们什么提示?不要强行飞线引电流差异太大的相同电压,这样会烧MOS管及MOS管的后级负载。
B 不触发的故障范围:
(纯属以个人的维修案例回忆,有不足之处请高手指正!)
1)开关无电压。
主板上产生电压的电路损坏、键盘上开机按键的按钮接触膜氧化、开关面板的排线折断,开关板无地线、开关自身坏。
2)IO不良及引脚虚焊,IO晶振坏、IO程序坏。
3)IO下挂BIOS,BIOS程序坏或不良引起IO不工作。
4)南桥虚焊,南桥外围条件不满足、(少一组电压或信号)南桥晶振、CMOS电路、CMOS电池。
5)IO转换信号电路中元件不良。
6)后级开启电压供给的负载有短路,根据短路的不同,出现微电流或无电流或电流微跳归零,但此引起不触发少见,主要是能触发但掉电之本质!
                                                     摘星派掌门  与2012-3-7-23:25

网友:
1个半小时 的整理,白天修机修的很累,为什么还要坚持?因为我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该做些什么...做维修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先严自我,再求他人,这是我学习的宗旨,各位呢?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5.0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应该是同意楼主的,点错星星了!
楼主高尚!

网友:
说得好

网友:
确实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发现 修机的过程中,忘记了很多经验,所以最近整理一下,对于高手本文不值一提,但是,本着我诚心交友之态度,做事之方法,希望结交各位维修同仁,各人有各人维修思路,相互交流,让高手总结,让低手奋进。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进步,众乐乐何而不为之?!

网友:
有掌门的风范

网友:
以求 维修技术 快速成长,旁征博引 得以精华,以此为本,汇聚广源,以求大器!

网友:
看到此文,深有感触,也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点评):
有所获 不忘源,尽力以 表心意!

网友:
笔记本的开机比台式机复杂多了,这个帖子要慢慢拜读

网友:
大哥你的系列我会一直追的。

网友(点评):
有粉丝 的感觉 不错哦

网友(点评):
我会 发更多的原创,希望 能跟上哦

网友:
1公共点有无电压 无电压查保护隔离mos管及公共点至电源头之间的线路,2.有电压不触发,查南桥/IO/及BIOS参与触发的芯片。

网友(点评):
精辟!对于高手,就是一句话!对于驯兽 要不厌其烦或不厌其繁啊

网友:
楼主介绍的是I/O+南桥触发。典型国产机上电时序

网友(点评):
抛砖 引玉,维修讲的是慧根,我师父 就和我讲了一句,主板上有CPU ,北桥,南桥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机器,很多就只有一个桥了。bios参与触发

网友:
师兄有这份心还真的让人佩服,讲的还是很容易理解,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点评):
本来 就是针对 新手 整理的,请高手拍砖!

网友:
做原创的贴很辛苦,向楼主致敬!!!

网友:
应该的,对于论坛做出点贡献 也是必须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说的对,先做人

网友:
楼主。。。谢了

网友(点评):
你这样 属于灌水,要注意啊,次数多了危险

网友:
充电芯片有问题也不触发

网友(点评):
这个不属于 本文范围,属于第一篇文章,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换马甲了?

网友(点评):
是的,马甲 脱不掉了,谢谢关注

网友:
支持楼主坚持原创

网友(点评):
原创是我的风格,我一直都是原创

网友:
细心认真拜读此文~~

网友(点评):
对你 会有收获!

网友:
对于我等初学得绝对是一篇好文章呀!谢谢了。

网友:
厉害呀,图文并说,还讲的怎么详细呀。

网友(点评):
来电实际的,鼓励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