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氯乙烯有害吗

楼主(2012-03-08):
  如题   请问各位大大们   我们店里用的洗板水是三氯乙烯   有时候   手上会沾上助焊膏   很难清洗  我就用洗板水清洗   这样有害健康吗????

网友:
长期接触可引起三叉神经麻痹等病症

网友:
不好的,人体皮肤同样会吸收(或液体渗入)。建议工作时戴手套。

网友:
以有機溶劑清洗油脂類的焊油~焊膏!!
都會經由皮膚吸收進入體內~高濃度到低濃度就進去你體內了!!
有機溶劑具有揮發性!! 因此在使用時~盡量在通風的地方!!
不然從口鼻吸入體內也是一樣的唷!!
嚴重還有可能造成不舉~性功能障礙!!

网友:
最好别于皮肤直接接触,化学东西,不好说!最好选择空气通常的环境,戴上手套之类的,至于手上的作业残留,最好用肥皂之类的清洗,别乱用!

网友:
    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三氯乙烯,乙烯分子中3个氢原子被氯取代而生成的化合物。难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三氯乙烯为可燃液体,遇到明火、高热能够引发火灾爆炸的危险。三氯乙烯曾用作镇痛药和金属脱脂剂,可用作萃取剂、杀菌剂和制冷剂,以及衣服干洗剂。
       长期接触可引起三叉神经麻痹等病症。
  健康危害:该品主要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亦可引起肝、肾、心脏、三叉神经损害。
  急性中毒:短时内接触(吸入、经皮肤或口服)大量该品可引起急性中毒。吸入极高浓度可迅速昏迷。吸入高浓度后可有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接触数小时后出现头痛、头晕、酩酊感、嗜睡等,重者发生谵妄、抽搐、昏迷、呼吸麻痹、循环衰竭。可出现以三叉神经损害为主的颅神经损害,心脏损害主要为心律失常。可有肝肾损害。口服消化道症状明显,肝肾损害突出。   慢性中毒:尚有争议。出现头痛、头晕、乏力、睡眠障碍、胃肠功能紊乱、周围神经炎、心肌损害、三叉神经麻痹和肝损害。可致皮肤损害。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该品可燃,有毒,具刺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