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进水渗到硬盘上了

楼主(2012-03-08):
我的笔记本工作的时候家里孩子不小心把水洒到键盘上了,虽然不是很多只有一小片,但自动关机了,我拆开电脑后盖发现水流到硬盘那里了,只有键盘上和硬盘上有水渍,主板和其他地方没有,后来我把键盘和硬盘放到暖气上烤干了,安装好之后发现硬盘还能运行,只是不保存数据了,而且每次开机都自检,我曾尝试过每个分区复制粘贴几个文件然后重新开机就都没有了。后来我尝试用ghost还原C盘,结果还原完重新进入Windows后还是没变化,整个硬盘就跟装了硬盘保护卡似的,新文件保存不了,删文件也删不了,我想问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硬盘里面坏了还是电路板坏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本想先把硬盘里的一些重要数据拷贝到移动硬盘上,但有时候拷贝到半截就蓝屏自动重启了,最后无奈我只能用U盘启动到WinPE里做数据转移备份,而且每个分区都做了ghost镜像,但只有C盘备份不了,ghost半截就出错了,不知道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没,希望有老师能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硬盘是扇区有严重坏道。。。。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帮你顶起

网友A: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试试,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试试,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恩,试过了,我把别人笔记本的硬盘拿来安在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正常开关机,读取写入都没问题,说明主板应该没问题,可能就是硬盘坏了,不知道光更换电路板是否有用。。。

网友B:
扇区严重错误。没有坏道的话,用硬盘清零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能否拷出资料

网友:
可能硬盘电路板坏了,更换电路板试试。

网友:
数据都是浮云啊 换硬盘才好

网友:
进水   直接换吧

网友:
用硬盘清零应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7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扇区严重错误。没有坏道的话,用硬盘清零应该就好了

恩 正在弄,等弄完了上来给结果

网友:
花了5个多小时DM清零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硬盘就好像被加了一块保护卡似的,开机后还是进入原有的xp系统,还是自检c盘和D盘,没法变更里面的数据。。。。。看来只能试试换个电路板了。

网友:
补充问题: 换电路板的话,需要更换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么,我是个菜鸟,从来没弄过这些,如果更换芯片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盼有老师来帮忙答复,谢谢!

网友(2013-07-16):
需要更换八角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