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板上没元件代码怎么修

楼主(2012-03-08):
接到一台华硕X42J    进水机,在别的地方修过,通电按开关起动,指示灯马上亮,没电流。我看见BD82HM55桥旁好像少了两个排阻,在网上买了个点位图(只有这个点位买)对着图个也没标出来,代码也没有。。。。这怎么修啊。。。

网友:
点位图,花了8元钱买的。。

网友:
分开传的,一次传不上

69N0GRM10D02P-NP-DIMM3 B.rar

69N0GRM10D02P-NP-DIMM3-01 C.rar

69N0GRM10D12P-NP-01 D.rar

69N0GRM10D12P-NP-DIMM3-01 F.rar

69N0GRM10D12P-NP-DIMM3 E.rar

网友:
纠结了、摸着修~~~

网友:
找不到图纸吗。估计是那人没修好。故意拆点元件,自己修不好也不想让你们修好。最损的不是拆原件。是往上加原件的。

网友:
上个清晰一点的图,标一下哪2个排姐,我有板,可以给看下

网友:
仔细看下了   要慢慢修的

网友:
我之前也是接到一样的机器,不触发,AC_IN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没有找到图纸,所以也就放弃了

网友:
这种没有编号的板,最难搞了。三星的就有好多

网友:
富士通也有没编号的,搞了两天放弃

网友:
这样的机没有图纸还是放弃吧,EC的GPIO定义都不知道修啥呀

网友:
找不图纸盒点图就放弃吧 ==========

网友:
要很多时间来搞。

网友:
“通电按开关起动,指示灯马上亮,没电流”
请问这种故障是加电不显,还是不加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蛮热心的,呵呵
不过排姐不等于排阻,嘿嘿

我知道是排阻,用五笔打的字,打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