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T4加电开机没反应(自己已解决)

楼主(2012-03-08):
型号是
Q7T4 (FP74G+)

现象是

加电按开机按钮 很多时候没反应 指示灯不亮 偶尔按了会显示  但显示的时候 会自动弹出MENU 设置菜单 显示大概1分钟后 指示灯变成黄色了. 再按了就没反应 指示灯不亮!  但是 每次指示灯不亮 开关变压器会发出吱吱声,没有吱吱声,肯定显示.

电源板我加焊过 因为吱吱声. 由于原来电源板不小搞丢了 淘宝买了一块 还是同样的问题!

换了电源板 故障依旧 估计是驱动板或控制条按钮问题了

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下 谢谢啊!

网友:
拔除控制排线.
把控制排线的第10脚和第13脚短接 ,加电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是控制板电路问题.白买一块电源板啊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给我们提醒  谢谢了 我们是新手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这种故障,没有修好,上电有电源灯亮,没有显示,没多久就关了,电源板变压器会发出吱吱响声,去掉高压和驱动板也一样,由于没有适合的变压器更换最终还给同行

网友:
看下灯管有没有打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