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变频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2-03-08):
    本文讲了两个变频电源的维修实例,其中部分细节对大家检修类似设备很有借鉴意义。
前几天维修了两台变频电源,一台晶体管线性的,一台是SPWM调制的IGBT的,维修过程可谓漫长而又曲折,现特奉上维修变频电源的步骤和心得。
1.        维修晶体管线性的变频电源。
步骤:(1)首先不管有没有炸输出晶体管,第一步都是先把连接到功放板正负约45-60V的电源的排线从整流桥上断开,这样做是防止烧晶体管。接着把驱动板连接到功放板的信号线也断开。
2)目测驱动板上的电容有无鼓包,电阻有没有烧黑或烧糊,晶体管和IC有无炸裂或有穿孔的现象等。然后再用万用表量驱动板上的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检查有无异常的短路。
3)如驱动板上没有第二步的现象,打开电源开关,同时用手指接触驱动板上的两个输出三极管(通常顺着连接到功放板上的信号线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该三极管,一般都是对管),检查管子的温升是否异常。如无异常,可用万用表量对管的信号线两端的电压,在量两端的电压的同时可以慢慢调节变频电源的电压调节旋钮,看信号线两端的电压是否会随着变化。
4)如电压会随着变化,也未见驱动板异常的情况,这时候就要借助示波器来最终的检查。连接好示波器,用示波器探头连接在驱动板的输出端,这时候在示波器上应该可以看到一列很漂亮的正弦波,正弦波是频率和你在面板上所选的频率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你在面板上选择了60HZ,那么输出端也应该是60HZ的频率,而且,该波形不得有任何的失真和毛刺,否则就不要连接功放板,这样只有炸鸡吃了。该频率的峰峰值很高的,比如我这台机是擎宏CF1000A的,它驱动板输出波形的峰峰值在我把电压调到220V是可以达到600V左右。如果没有正弦波的话,请更换主板。
5)如果以上都正常的话,恭喜你,驱动板和主板都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功放板的问题,功放板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就几十个功率管子和一个尖峰吸收电路,用万用表一一检查后更换好的原件就可以连接功放板试机了。
6)连接好功放板,输出正常后记得要煲机一段时间。
另外补充一点:对于功放板上的几十个功率管看,如果只是少了一到两个的话,如果在找不到原来同批次同型号的情况下,建议还是不要安装这两个,如果很多的话,如果冒险装两个同型号但不同批次的,负载轻的话问题不大,如满负荷运行的话,烧功率管是必须的。
  2IGBT变频电源维修步骤:
      1)把连接到IGBT管子的正负300V的电源从整流桥上断开。
      2)检查EXB841的驱动板有没有烧黑和炸裂的现象,如无,连接示波器到驱动板与IGBT栅极的信号线的接口处,调节电压旋钮到最左边,即0V的位置,开机看IGBT栅源两端的波形,应该是一列无失真的矩形波,四个驱动板输出到IGBT的波形的变化规律应该是相同的,如没有波形,进一步检查驱动板的信号输入端的波形,如无,请更换主板。然后缓慢右调电压旋钮,IGBT信号的波形会叠加了一列PWM调制波形,而且电压越高,PWM的波形变化越快。
3)如果四路SPWM波形都正常,现在就是联机了,首先断开整流桥的两根交流输入端,连接一个调压器或变频电源的输出端子到该故障机的整流桥交流输入端子,并把电压设置在交流50V左右,在整流桥的+300V的接线柱上连接一块钳表,把钳表设置在交流20A,变频电源的交流输出端连接示波器,通电看波形和钳表的电流,输出的波形就不再是IGBT栅极那样的SPWM的波形,而是略微细长的那种阶梯型的矩形波,而且是可以稳定的显示在示波器上的波形。如果钳表的开机电流超过3A,那么IGBT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就不要再试机,仔细检查驱动板和IGBT的尖峰吸收电路。如果开机电流和波形都正常,此时在输出子应该有交流电源输出,一般在电流50V左右,且受电压调节旋钮的控制,此时可以撤掉调压器的电源,连接交流220V的电源开机。

网友:
已阅.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哥 ,,能不能来几张图片呀!你不要把我的想象力想象的和你一样那么好。我对电源一窍不通,现在在学电源维修。

网友:
“对电源一窍不通”,就不要着急看了,这篇文章本来就没有图。如果像你这样没基础的,就是给你图,你也未必能理解。
你当务之急不是有没有图,而是抓紧提高自己的基础知识。本栏目是为有基础的兄弟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