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求解,版号:广大EM8
最近修了一个板子,感觉很奇怪。 这板子待机的时电流偏大, 去查了之后发现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偏低,修好了待机之后还是不触发

还以为还是3 5V待机这里的问题,之后去打了下待机MAX8734A这里 3  5V的电感,3V波形比较杂,  5 V的直接就没有的。
测量到5V的上官的驱动电压5V,而下官却没有的。   用示波器去打没有驱动波形。在这里纠结了很长时间。

最后修好之后,发现这里的驱动波形在上电之后才正常的,而在待机的时候驱动板行没有的。  很是纠结 。

希望各位说说自己对这种现象的见解 。  说的好多话, 小小的奖励下

网友:
8734A的芯片好像一般3,5V都是同时出来的吧,不过少部分机器是只有待机3V,触发以后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