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能CI945PL酷神版内存电压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2-03-08):
该机可能由于散热不好,玩游戏时死机,再不能开机.
观察主板无烧坏无件,上电可开机,黑屏,不跑码,测试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内存电压0.1V,更换场管、电源管理芯片RT9214、输出端全部电容,故障依旧
断开供电线圈,测试电压为1.8V(DDR2),基本正常,测对地电阻为180殴,
复位灯亮每3秒暗一下(俄罗斯卡常亮正常),散热没问题所有芯片没有烫手的
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后极还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

网友:
如果是查下CPU管内存

网友:
是INTEL的
没看见

网友:
修过这类故障的回复一下,谢了

网友A:
看一下9214的7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或者去掉7脚的3极管看看

网友:
不是吧,你断开电感线圈,内存电压还能出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9214的7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或者去掉7脚的3极管看看

7脚好象没有三极管,电压较低0.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