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救命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笔记本能进入CMOS用左右键选择时好像卡住了,无论光盘还是优盘都不能引导!帮帮忙

网友:
要装系统拆下来在台式机装呀

网友:
你搞个外接键盘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要是装系统的话就拆硬盘放到另一个机子上装吧

网友:
个人认为硬盘问题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硬盘OVER了

网友:
那叫死机. 进bios死机

网友:
等待。等待着解决的问题。呵呵

网友:
换主板啊,绝对能解决问题

网友:
扫下硬盘看看有没坏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