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用IDE硬盘启动不了,用SATA硬盘却可以!

楼主(2012-03-08):
这台电脑主板是精英P4M800-M V:3.0的,用光驱和SATA硬盘都可以进系统,用IDE硬盘,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在bios里也能检测到,用光驱进pe系统,也可以正常操作这个硬盘,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也用别的IDE硬盘试了,也不行,同样的症状!

补充内容 (2012-3-9 17:42):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IDE连接线的问题,重新换了一根连接线后,电脑启动运行正常,不解的是,之前从别的机子上下了一条光驱连接线,放在这台机子上不能用,而把换下来的数据线放到别的机子上是可以使用的,今天又从别的机子上下了一条数据线,连接好,开机,一切正常,不明白数据线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试想你的IDE硬盘没有引导扇

网友:
第一先在BIOS里看看你设置了没
第二 你看看你IDE的硬盘有主分区 引导扇区没

网友:
先从BIOS里看一下是不是硬盘的启动顺序。再查一下硬盘,如果所有IDE硬盘都象这样,那就是BIOS里的硬盘排序,把IDE硬盘排到SATA硬盘前面才能用IDE硬盘启动。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我有一块精英的,是IDE可以用,SATA不能用,一直用的是SATA,突然就不能用了,恢复BIOS无效。

网友:
把这块硬盘放在别的机子上是可以进系统的,另外这台机子只装这一块硬盘,把光驱和SATA硬盘去了,也是那样的症状,进bios里启动顺序也设置了,不行!

网友:
地址线断路了,或南桥虚焊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你技术不行,还是真有奇事,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
1.这台电脑用本机或另一台机子上的IDE硬盘,启动时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2.把本机IDE硬盘放在其它机子是可以引导进系统的
3.本机用其它机子的SATA硬盘可以引导进系统
4.本机用IDE光驱放Ghost盘是可以进PE系统的
5.BIOS中是可以检测到IDE硬盘的,进PE系统后也可以对硬盘进行操作,包括重建引导

网友A:
精英的东西以后不想用了,怀疑供电

网友B: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或者地址断线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英的东西以后不想用了,怀疑供电

电源我也换过试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或者地址断线的可能!

"地址断线",但是把光驱插在IDE口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再说两个IDE口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址断线",但是把光驱插在IDE口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再说两个IDE口都试了

刷bios了么有

网友:
我也打算刷BIOS试试,谢谢!

网友:
刚刷了bios,无效,还是一样!

网友:
是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貌似是南桥吧

网友:
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有时候细节很重要

网友:
电脑有时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确挻奇怪了

网友:
偶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