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够怪了,无光驱进不了bios,谁能帮个忙

楼主(2012-03-08):
我的主板 GA-MA78GM-S2HP,光驱为:HL-DT-STDVD-RAMGH22,光驱占据 CHANNEL 0 MASTER,sata硬盘只能在CHANNEL 2 MASTER,用效率源修硬盘,找不到硬盘,我把光驱电源拔了,系统直接就不自检,打DEL 也进不了BIOS,黑屏,而再插上光驱,就更好了,反复几次都这样,谁知哦到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换南桥。南桥坏。

网友:
清CMOS试了吗

网友:
要是我的话,也是先放电看看,要是不行的话在说

网友:
重新装机看看  先从简单的做起      也许线没插好

网友:
不会是主从选择的问题吧?看看呢。

网友:
清除了coms看看再说。有的coms放电都不能清除的,建议用主板bios上的那个针脚带点插一下为好。

网友:
CMOS 放电了,系统时间都归零了,拆除光驱,开机显示画面:

再点DEL,黑屏死机

网友:
正常使用,不出问题,我没办法把光驱装上,跳线设为 S L, 在开机,提示重新设置BIOS,点 del 进去后,看到,光驱在 CHNNEL 0 SLAVE, 而 CHNNEL 0 MAST NONE,sata硬盘还在 CHANNEL 2 MASTER

网友:
我的BIOS 画面为:

网友:
直接把HDD设置为主设备试试,再拔掉光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