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只能在CHANNEL 2 MASTER,怎样改为CHANNEL 0 MASTER

楼主(2012-03-08):
我的主板 GA-MA78GM-S2HP,光驱为:HL-DT-STDVD-RAMGH22,光驱占据 CHANNEL 0 MASTER,sata硬盘只能在CHANNEL 2 MASTER,用效率源修硬盘,找不到硬盘,我把光驱电源拔了,系统直接就不自检,打DEL 也进不了BIOS,黑屏,而再插上光驱,就更好了,反复几次都这样,谁知哦到怎么回事,硬盘 FUJITSU MHZ2500BT G1   [500.1 GB]

网友:
我的硬盘也是用效能源查不到硬盘,用MHDD就能认到硬盘,跳冒跳了也不行,会不会是这个软件对硬盘要求高呢。

网友:
那种N年 以前的盗版效率源就不要用了,只能弄坏东西。检测硬盘就用MHDD吧

网友:
SATA盘就用PC3000卡(20多元一张)接到IDE2口上,兼容最好,几乎所有的硬盘维修软件都能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