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25 Ver:1要反复拔插外电的电源插头才能开机

楼主(2012-03-08):
一块MS-7125 Ver:1 (K8N Neo4)板子,要反复拔插电源插头才能开机。
插上电源插头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接就是机箱面板上的蓝色指示灯闪,测主板上电源输入接口上的绿线的电压升到4.7V,说明主板已经停机了,反复拔插外电源的插头后,可以正常的开机启动系统,也能正常使用,看主板上有几个电容鼓了(EC50(BIOS芯片旁边),EC73(MSI芯片旁边),EC21,EC17,EC22,EC29(CPU供电)),可是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这种情况好多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了电源上的三个电容后解决问题,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