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之奇怪的短路,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2-03-08):
昨天修一7300GT显卡,上板测试保护,大家都知一上电就保护,是有短路的地方.但12V 3.3V 5V 1.2V 2V都没有短路的地方,用二极管档值在300-400左右,量电源管理芯片更是没有短路的地方.拆掉核芯供电上管,可以开机跑码正常,换掉上管开机还是保护.没有找到APM7065所以没有换芯片.这个板子我都量过阻值了都正常.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说下,会是电源管理芯片或核芯坏了吗?

网友:
你的概念错了,那是过流保护而不是短路保护。并非一定要短路才保护,但是有短路一定会保护,电流过大也会保护。(有点像绕口令)。前面有同行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就是电流太大所致。

WJC

网友A:
荣生朋友给个思路吧.我一时半会是转不过来的.

WJC
既然你断了核心供电就不保护了,当然从这里想啊。测量下供电电压是否过高,或者降压看看。电源控制芯片也要换个试试。没有7065,可以找代用的

网友B:
NV芯片虚焊也会引起主机转下就停

WJC

网友(点评):
虚焊会引起保护动作,还真不好理解。虚焊也就是引起接触电阻变大,电阻变大,电流如何会大增?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芯片虚焊也会引起主机转下就停

朋友到也是提到了一个思路,我碰到的虚焊都是花屏,朋友你说到的这种到还没有碰到过.

你的概念还是不对,虚焊引起的花屏故障,是核心上对应显存的那些数据、地址、控制点位的问题。核心上的脚位除了这些,还有其它很多啊,供电端的点位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虚焊。

网友C:
  请问下 1.2V  2V都是什么供电啊?? 看来我之前测试短路的显卡真得太草率乐。。。

网友(点评):
1.2V是PLL电压,(可编程频率发生器),2.5V左右的是SLI电压

网友A:
核芯供电与显存供电

WJC
他问的显然不是这两个电压。这两个人人都知道

网友D:
拆下场管测下阻值就清楚了

WJ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拆下场管测下阻值就清楚了

第一上管是好的,第二拆下后量的阻值是核芯的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荣生朋友给个思路吧.我一时半会是转不过来的.

行多谢指点,我一会就回家试下拆掉上管量下相关电压.

网友:
拆了上管,核心就没有供电了,还测量什么电压?最好还是先换个电源控制芯片,不行再降低核心供电电压试试。

网友:
  不知道 楼主拆掉核心供电上管,显存还有没有供电。 我感觉你拆掉核心上管破坏了供电关系 ,记得有高手说过有的显卡是核心控制显存供电,或者显存控制核心供电。 要是问题出在电流过大我感觉应该重点检查三极管各级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 1.2V  2V都是什么供电啊?? 看来我之前测试短路的显卡真得太草率乐。。。

好深奥。。。你所说的 PLL SLI 是核心跟显存吗??

网友(点评):
不是,PLL是核心内部的一个模块,SLI是双卡相连的电路,显卡上面那一小段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芯供电与显存供电

我以为他问的是这两个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好深奥。。。你所说的 PLL SLI 是核心跟显存吗??

为什么我在PCI-E接口引脚定义里面找不到你所说的SLI,能给具体说下那个脚的位置吗??谢谢。。

网友(点评):
你到PCI-E里面去找?那当然找不到啦。是在显卡上部的那一小段金手指

网友(点评):
两个卡插一个主板上,通过SLI电路把两个卡连接起来使用。也就是俗话说的双卡交火。你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PCI-E接口引脚定义里面找不到你所说的SLI,能给具体说下那个脚的位置吗??谢谢。。

   天哪。。我以为显卡上面的应该跟 PCI 一样的才对, 那我去在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PCI-E接口引脚定义里面找不到你所说的SLI,能给具体说下那个脚的位置吗??谢谢。。

    不明白,从来都没听过什么 双卡交火

网友(点评):
你到百度上打SLI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E:
上管  短路   那就不一定了 呵呵    你先看看上管的 G D 极的对地阻值

WJ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  短路   那就不一定了 呵呵    你先看看上管的 G D 极的对地阻值

GD极也不短路,G有400左右,D有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上管是好的,第二拆下后量的阻值是核芯的值也是正常的

场管如果没问题的话,有可能电源管理有问题了,不见实物只能凭经验判断了.有道是有这个芯片,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看了大家的贴子,感觉还是顺面上管跑下线路看看。看看它都连到哪里去了比较好。

网友:
我新接了两个96GT的维修活,所以这个7300还没有修,不过今天订的7065到货了,回家试下.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了,有些软击窜,是量不到的

网友:
主要测看核芯供电和内存供电端内阻多大,太小或为O的就是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