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高压嘴怎样安全更换

楼主(2012-03-08):
现手上有台CRT .杂牌的,看见里有打火花情况,打开看了下,高压嘴有烧黑的情况。问下怎样才能安全更换?
网上都说有高压的,要小心,第一次搞CRT,有点怕。

网友:
一字螺丝刀,长点的 上面绑好长电线并接地,然后导进高压嘴,不放心就隔一会导一下,不放电了 在拆

为防止响声最好接个灯泡

网友:
楼主是第一次吧。
纯平显示器高压跟电视机不太一样:电视机关闭或者断电后,高压帽和地(或者显像管周围石墨层)之间高压会一直保存,时间长的会好几天。经常修电视机的人难免会体验一下的,没有生命危险(因为电流很小),解决的方法就是放电,用两把长臂螺丝刀,一只插入高压帽内,另一只接碰石墨层,然后把两把起子金属部分碰到一起,会看到一个火花‘啪’一声,就OK了。

而CRT显示器则不一样,断电后,有泄放电子束(同时也就消除了高压)的动作,会把高压帽内的残存高压放掉,所以楼主只要断电操作,不会被高压电到。

反而要提醒楼主的是,主供电的300V滤波电容经常容易残存近200-300V的直流电压,而且是大电流哦,被电到的概率比高压大多了,而且会击糊你的皮肤滴。

切记切记!

网友:
用万用表表笔即可,也可用500MA电流档,一段接显示器地线,一段插到高压帽里,能听到“啪”的一声,然后将帽掀开,用平口螺丝刀将固定爪向里轻轻一推,即可将高压帽取下。

网友:
多谢各位啊,换之,好了

网友:
是电视就要放电,如果是显示器不用放电的,一断电高压就会自动放完的,放心换,

网友:
用一根万用表的表笔   短的一头 别在地线上  另一头插入高压帽放电后  可放心拿下高压帽

网友:
我经常碰到高压帽打火的!我都是直接拆下来!好像没被电过哦!是不是我人品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最安全的方法,把显示器断电一晚上,第二天不上电,直接换,

网友:
学习了,其实我之前 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谢谢大家

网友:
放心换好啦,不用担心的,显示器高压包有高压泄放电路,一般断电后不会有高压的,随便换帽帽好啦,希望你换的开心!

网友:
泄放电子束(同时也就消除了高压)

分析的不对吧?
你说的是消亮点电路,跟CRT高压是两回事,只要是CRT,都会有关机后的残余电压。
原因是:阳极高压与显像管外层石墨层形成电容,高压对这个电容充电后形成的。
所以,电容放电是有个时间长短的过程的。
彩显的阳极高压比彩电低,所以,放电时间相对短一些,但不是你说的原因。

网友:
同意13楼,很有道理。我一般都是放几分钟再开始拆的。楼主第一次修CRT显示器,配件哪里找?如果高压帽没老化损坏,就是打火的话,把打火的地方处理干净,如果漏气,高压帽用凡士林密封好,就行了。

网友:
同意13楼,消亮点电路和阳极高压是两回事。消亮点电路虽然形式多样,一般都是通过负压使电子束强行截止来实现消亮点的,电压至多几百伏。阳极高压与显像管尺寸有关系,尺寸越大,高压越高,一般都在两万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