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看一下这俩电容正常不

楼主(2012-03-08):
长虹PT4206等离子,av、s-video、rf、ycbcr状态下图像有干扰,一般是向右斜上条纹,或纵向。怀疑主板vpc3230及周围电路故障。再查发现电源板这俩电容凸起来了。

网友(点评):
电容正常!

网友(点评):
这种电容能上面的橡胶能按下去。

网友(点评):
应该是散热片温度高烤的,并不是真的鼓了.

网友:
故障现象

网友:
换了再看咯,先排除嘛。

网友:
电容有问题   好的不会鼓起的

网友:
看表面现象的话,它是坏的, LZ可以量下,也可以换下来试试。

网友:
明显换了就知道,不需要来问

网友:
鼓包直接换掉,不要问了,换完再没解决再来问!

网友:
用收摸摸看看鼓没股。不放心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uf对不对。

网友:
滤波不良,换了再看

网友:
看到有点鼓得就直接代换,换了之后在看现象!一般电容鼓了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
那电容不一定坏  你把电容上面的鼓起的胶弄个洞看下 里面鼓了没?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源300V的滤波电容应该是不坏的(本来就这样的),你查24V(好像是24V吧)的滤波电容或高压部分

网友:
Y板坏的可能性大一些,调一下Y板的电压!

网友:
用手轻压一下,如果是损坏的鼓,应该比较容易压平,如果本来就是鼓的(电容出厂就是如此)应该不会被压平的。

网友:
先换了 再说 啊

网友:
这两个电容如果鼓了的话就会,坏大件,你还能显示,这两个电容肯定没事,只是外皮鼓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从别的地方入手吧,看其它的电路问题

网友:
这种电容上面有个塑料圆盖,很多都是鼓起的,但是里面并不一定是鼓的,你用手压一下,正常情况下,这个盖会压下去,如果压不到底说有电容鼓包,你也可以把旁边的保护层刮开,撬开这个盖,就露出电容的顶了,那样一目了然,有没有鼓就直接能看到了。

网友:
电容凸起那就是不好了,好的是不会这样了!滤波不良是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这个电容可能没问题,你用手按一下就知道了,鼓起来的只是外皮,内部没鼓。电视机上常看见这样的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问呀,有就换了它呀!试一下就知道了呀,不要装反了          。。。 威力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你先确定电容是不是真的鼓了,有可能是其他芯片问题

网友:
估计应该没问题 LZ  你尝试把那个鼓包按下去 一样能使的 我们很多都是这么弄的。。。

要是真鼓了你按下去也改变不了什么。

网友:
韩国的电容,质量不错,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好像是没坏,应该是12v滤波不良

网友:
看上去有点鼓包,替换试一下

网友:
小兄弟    这种电容看上去是好的    最好量一下电压   也不用乱代换的

网友:
2电容没事 带塑料壳的电容基本都是这个样的 你查下小电源电容吧

网友:
这个电容就是这个样子的。100%没坏。不该这个的问题。
测一下次级给主板供电的电压波形,怀疑滤波不良。等离子不太了解,如果是液晶电视的,MCU程序有问题或者CPU与DDR数据缓存之间出现问题也会有这些波纹干扰的。

网友:
见到鼓的先换再说!!

网友A:
与是不是等离子或液晶没什么区别,VGA输入是正常的。等离子和液晶也就是驱动屏幕不一样而已,信号应该都是一样的,把信号处理成逐行像素点送给屏驱动。

网友:
都鼓了。。先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是不是等离子或液晶没什么区别,VGA输入是正常的。等离子和液晶也就是驱动屏幕不一样而已,信号应该都是 ...

VGA信号正常啊。这点太重要了。VGA正常,说明数字信号处理单元是正常的。CPU与DDR之间也是正常的。
那最可疑的就是MCU了。重新写下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B:
对等离子的确不熟悉。看这个电源板就与液晶不同!
液晶电视的基本上都是主动式PFC设计,不用这种半桥自激电路,用的是450V220UF电解居多,很少有这种两个200V串联的电源板。

网友:
直接换了吧,换的时候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等离子的确不熟悉。看这个电源板就与液晶不同!
液晶电视的基本上都是主动式PFC设计,不用这种半桥自激电 ...

等离子就是比液晶耗电,所以除了这两个电容,还有两个更大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就是比液晶耗电,所以除了这两个电容,还有两个更大的,呵呵

哦,明白了。
说实话,刚开始学的时候,学了小半年的CRT电视维修,被电过好多次。记不清了。CRT、背投等型号实在是太多,各个厂家的系列产品又不同,学不精。所以就放弃了,通晓了CRT原理后改学修液晶,发现液晶电路结构比大肚子的简单好多,条理性清晰多了。
但等离子的一点没接触。兄弟看来你精通此行啊,以后有不明白的还得和你请教哦。论坛里修家电的可能不多,倾向于修电脑。

网友:
把电容上面的皮撕掉就知道了

网友:
这干扰是不是你信号的事,你去掉信号线,看看蓝屏正常吗?在就是电源次级小信号上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把表层朔胶去掉。看看还是不是鼓起来

网友:
不一定坏,有的只朔料鼓了,把那塑料扣掉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啊直接换了 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电容没问题的!

网友:
电容没坏,从现象看应查信号输入部分

网友:
把上面的塑料  拿掉看下里面鼓不

网友:
别按,先换下来试试

网友:
鼓包了吧,先换掉

网友:
这样的电容都是鼓鼓的 你把黑的胶片弄掉就是平的了   你这种干扰一般都是高压电路不正常影响的

网友:
先把电容换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