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笔记本把风扇改为一直转会报风扇错吗?

楼主(2012-03-08):
一台IBMThinkPad R61i360硬件大师检测温度太高,我想把风扇改为一直转,会报风扇错吗?

网友:
会的吧应该是会的,会检测风扇的

网友:
你把中间那根取了,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取中间那根?是针对这机器,还是IBM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弄?还有IBM的机器会报FAN ERROR 去掉线有用没?

网友:
必须得,要不怎么叫IBM呢,他改风扇太麻烦了

网友:
有时会报错的,IBM有必要改常转吗?IBM的散热本身已经很良好了

网友:
IBM的机器不能改风扇,会风扇报错的,把风扇拆开清下灰,打点油,不行就只能换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