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啊

楼主(2012-03-08):
今天刚修一台杂牌的显示器,换啦电源板高压板后,先没接主机效果很正常,的出现啦 ”无信号“ 表识 ,本想这就完工啦;但一接显示器才发觉,这玩意有轻微的“闪屏”,这貌似是图像不动亮度有一点闪动,介于本人刚入住液晶维修,缺乏经验,故急求前辈,高手指点。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排除一下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灯管闪不?

网友:
菜单里复位试一下,或者外界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排除一下

刚刚试啦  一个,摸样

网友B:
l亮度闪动,一般是高压条和灯管引起的

网友:
高压换过后,基本上是灯管的事了。

网友:
可以调下刷新分辨率看看。不行测下灯管闪不

网友:
很可能灯管有不良

网友:
灯管可能要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亮度闪动,一般是高压条和灯管引起的

支持   杂牌 的 灯坏  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不是的,LED屏几乎都闪!特别是亮度低的时候

网友:
路过。。。。。。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再接个单灯高压板只点一个灯管试试,看看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网友(2012-04-08):
谢谢 各位  高压 我拿错啦

网友:
高压拿错了?一般都是通用的啊

网友:
是个高压板就可以了,你怎么会拿错呢。

网友:
没见过有拿高压都拿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