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可以开机但无电流

楼主(2012-03-08):
手上有台dell1427可以开机,电源灯亮,但是电流不动,ISL6262加焊过不行,BIOS在论坛下载刷过也不行,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请问那个高手给思路??

至少有有待机电流才能触发吧,你的电流表是不是坏的,所有电压出来无,系统供电,辅助供电,核心供电
电流都不动叫可以开机吗?

网友A:
动不动加焊,动不动刷BIOS,电压都没有也来乱搞。要一步一步查,先头后尾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谁能帮你

网友:
3v 5v有,和内存电压有,其他的都没

网友(点评):
CPU供电没有吗

网友:
没有  ,电流起那么一点点,感觉就好像没动一样

网友(点评):
晕,那你把CPU供电修出来在说

网友:
也许桥供电都没出来,经常遇到桥供电没有的,北桥供电。

网友:
待机有没有3V  5V  啊  触发吗

网友:
待机有没有就在修

网友:
查 ec发出的 开启系统电压的 开启信号   对着图纸  一个一个信号 测  你这样漫无目的的修  难啊

网友:
就是没图才这样咯,谁有,发一个

网友:
电流是多少你也得说说呀

网友:
电流0.2,,,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的南桥坏了吧,待机这么高。

网友:
那机器你吹一下南桥就会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不动加焊,动不动刷BIOS,电压都没有也来乱搞。要一步一步查,先头后尾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谁能帮你

这个我也有一台哟,还没修出来。
电流表不跑。是说只用AC不通电。
装上电池后能开机,但不能充电。

网友:
一步查啊,,说都没说清楚,,谁能帮你啊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网友:
电池能开了,外接不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