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没显卡能启动吗?高手请进!!!

楼主(2012-03-08):
前几天收了个HP DV6500尸体,说是进水了,开机无反应。我打开机器,发现有修过的痕迹,大呼上当,插电,无反应,估计这台机器可能中了显卡门,然后客户自己乱搞,现在机也开不了。我看了下南桥,有焊接痕迹,于是用热风枪把南桥卸了,果然,那块南桥好多脚都没了,于是花15块买了块测试好的南桥(NH82801HBM),用热风枪吹了上去,哈哈,第一次换南桥,插电,开机,机器有反应了,所有灯长亮,CPU风扇急转了几秒,开关键长按可以关机,估计南桥差不多了,但是无显示,指示灯全亮,估计确实中了显卡门了。于是加焊显卡,开机无果,倒是时间久了,显卡居然飘出一股青烟,这块显卡算是报废了,上热风枪,卸掉显卡,我插,居然掉了几个焊盘。唉,这块板子算是废了,我不想飞线了。现在想能不能让这块板子做下载机或者软路由什么的,大家看能行吗?PM965没有显卡能开机吗?

网友:
楼主太牛了,用风枪吹南桥...

网友:
哈哈,其实热风枪确实是可以换南桥的,但是要细心,换的时候要把风嘴卸掉,在芯片上方1cm-2cm左右匀速画圈加热,慢慢调高温度,装的时候焊盘上抹一层焊锡膏,定位芯片,然后慢慢加热,芯片偏一点不要紧,锡珠熔化后自然会拉正芯片,装的时候,两面有要加热,交替加热

网友(2014-04-09):
拆其他的配件卖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