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显示器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08):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97677098/QQ/WinTemp/RichOle/ZGq~4HEX3%7D[P@3P~S$HLF.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97677098/QQ/WinTemp/RichOle/ZGq~4HEX3%7D[P@3P~S$HLF.jpg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是HP W1907的显示器吗,看起来像屏的问题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表现力真TM神哦

网友:
屏问题,换屏吧!

网友:
AOC的机子...屏的问题...换板点屏 确认一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屏上面问题吧

网友:
主芯片,线,屏

网友:
是AOC的吗,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没得救了。

网友:
没得救了,换屏吧。

网友:
楼主真是电视啊

网友:
這個好像是屏主芯片不行。查查看吧。

网友:
屏坏了   没救了   换屏把

网友: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好说  先用通用板点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坏了,可以点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HP W1907的显示器吗,看起来像屏的问题

是AOC电视和显示器两用的 26寸的

网友:
看起来  好像是 纯平显示器

网友:
最主要看黑线会不会变化,开机到关机屏线无变化那就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没什么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