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能保存!求救......

楼主(2012-03-08):
接到一台台式机。主板BIOS可以保存时间,电池新换的.但是BOOT不能保存,想把 1st Boot Device(硬盘)和2st Boot Device(光驱)调换一下,保存重启后再进BIOS又是1st硬盘2st光驱。。。。怎么办?

网友(点评):
如果不关机保护重启无法保存,和电池是没有关系的,开机量一下CMOS跳线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一般是程序或南桥不好,COMS电路故障较少,你调试别的试试比如说USB-HDD、CD-ROM看下能不能保存!在者IO也能引起BIOS不保存故障!建议先刷下BIOS如不好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硬盘的ide也有关系啊

网友:
重刷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电池座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先加焊电池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电池座看看

第一次听说加焊电池座,这位LZ你过加焊电池座啊!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刷了BIOS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兄弟南桥可能挂了!就叫客服将就用吧

网友:
这个很明显嘛 ..要不BIOS 要不南桥

网友:
实际上刷BIOS还不如先把电池取下放电,不行再刷。

网友:
南桥加焊看下吧。

网友:
谢稿楼主,又学了一招,时间保存不住,BIOS程序不良也有关系啊。一般是电池座,跳线帽,COMS电路

网友:
无法保存cmos一般就是电池没电,换一块电池或者刷一下BIO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