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CQ40 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2-03-08):
cq40  开机正常 能进系统 开机10-15分钟固定掉电   CPU换过  散热铁换过 BIOS刷过 北桥加焊过 求高手给点思路呀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B:
有时电源功率不够也会掉电的,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问题多。你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坐等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电源功率不够也会掉电的,换个电源试试

电源换过了 ,我用得是原装19V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集显得.

网友:
有个温控芯片,你不妨去看看。遇见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温控部分重点查查

网友C:
检查一下 温控线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 温控线路

搞定了  换了个温控芯片

网友:
amd的吧,换U看看

网友:
和U有关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定了 换了个温控芯片

在图纸上怎么看是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