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U盘装好系统后不是没有宽带连接就是没有声卡驱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08):
为什么我用U盘装好系统后不是没有宽带连接就是没有声卡驱动,怎样解决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这个事正常情况 自己可以再创建 或者自己手动驱动一下 就好了 lz为了这么点小事 发个帖子 哎呀

网友:
因为不是所有系统都会默认带上你电脑硬件上的驱动的

网友:
楼上正解。不可能所以的GHOST或者安装版的系统都会带着所有的驱动。和软件的。

网友:
机型不一样,自己装呀。

网友:
或许是楼主你运气好 碰到的机子都是用的独一无二的硬件
或许楼主你应该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你的镜像有时候不能完全包含硬件的驱动而已 没什么的 这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