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x-500sp电源

楼主(2012-03-08):
此电源无辅助电源输出。不知道哪位老师有此电路图不要吝啬发一张。谢谢。

网友:
一般无待机电压,须查p1014ap06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刚好前几天我有一个这样的长城电源,也是无待机,开盖检查发现两个快速三极管损坏

网友:
快速三极管是什么?

网友A:
俺小白一个p1014ap06芯片查不了。不过到这就没电压了。大电容电压达到375了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小白一个p1014ap06芯片查不了。不过到这就没电压了。大电容电压达到375了正常不?

量大电容两端有300多的电压,这时候断开电源线,立即测电容两端的电压,观察放电的速度,如果放电特别慢,一般是P1014坏,或者连接的电阻有问题,快速开关三极管就是初级两个大块头的2sc3320

网友:
快速三极管和待机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P1014AP06五脚二极管击穿
上面写着HER107